[STM32L0] 基于HAL实现IIC主从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09-29):
主MCU发送多个字节从MCU可以通过中断的方式接收到,主机接收从MCU数据时前面会多一个字节,如2B
中间数据正确,最后几个字节也是错的,求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主MCU发送多个字节从MCU可以通过中断的方式接收到,主机接收从MCU数据时前面会多一个字节,如2B
中间数据正确,最后几个字节也是错的,求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
应该是降速、
查看上拉电阻阻值、
上逻辑分析仪吧!

这个时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