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改成正常模式下不好用

楼主(2020-09-29):
STM32F103 64引脚,CAN程序在环回模式下好用,但改成正常模式下不好用,不知道还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不好用,还是不能用?

网友B:
在正常模式下, 你是怎么使用的? 说详细点,这样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C:
你看看在总线上有没有添加120欧姆电阻? 这个必须要添加。

楼主:
这三个,一个是STM32端,一个出来后接到6N137,一个是程序

网友C:
你是2块在通讯吗

楼主:
是的,刚刚接上两块板子

楼主:
现在是判断这个CAN_FIFO0接收标志没有置1,发送现在有信号了,但好像不太对,我发的数据是0x55出来的波形不太对。
两块板子是在通讯,但是两板子都是新的,没有一个是好用的,也正在调试,我知道有点难度,但也请大虾们指点1,2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先看波特率是否对

楼主:
波特率不对CANTX输出的波形就不对吗???如果测我要测什么位置才能测出波特率,麻烦赐教

网友E:
波特率不对CANTX输出的波形 形状是对的,但位宽不对,而波特率对应于最窄的位宽

网友F:
对,比如,最窄的位宽为1us就是1M波特率。

楼主:
还是不好使呀。TJA1050 canlx canhx输出的波形不对

网友G:
听说老外的can库函数有问题。

楼主:
终于是好使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以上的波形是正常的,没有办法我换了一块带CAN有开发板,来调试CAN,是好使的,原因在于,我的这个不用重新映射CAN的引脚,将初始化放在WHILE(循环当中,就可以了。

网友H:
请教,将初始化放在while循环是什么意思,每次发送都要初始化吗?

网友I:
我这样做了也不行,我用的STM32F103C8T7,也是没有用重映射的引脚,PA11,PA12。

网友J: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说的不用重新映射CAN的引脚什么意思?

网友K: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L:
接终端电阻了吗

网友M:
我的加匹配电阻也不好使

网友N:
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O:
另一端用usbcan试试

网友P:
示波器上能看到波形吗

网友Q:
我的那个也是不能用

网友R:
我用f4调试过 也不行

网友S:
我已经放弃了 因为说什么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T: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U: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