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样可以求得ADC多通道连续转换的均值吗

楼主(2020-09-29):
u16 Input_Filter(u8 times)
{
        float vol_val=0;
        u8 t;
        int a;
        for(t=0;t<times;t++)
        {
                vol_val+= (ADC_Buf[0]*3300)/4095/10;
//                delay_ms(5);
        }
        a=(float)vol_val/times*1.414/5.6;
        vol_val=(float)a/100;
        return a;
}

网友A:
楼主,你这就OUT了。
你不应该让原始数据每次都计算的。

网友B:
你应该获取原始数据,先累积求和,最后一次转换计算就行了。

网友C:
u16 Input_Filter(u8 times)
{
        unsigned int vol_val;
        u8 t;
        int a;
        for(t=0;t<times;t++)
        {
                vol_val+=ADC_Buf[0];
//                delay_ms(5);
        }
//等取值完成后,这里一次计算就行,要不然浮点运算影响系统速度的,另外注意数据格式和长度。

网友D:
一定不要可以做一次的事情,重复做。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E:
算法有问题

网友F:
亲 算法问题 你这越算越小啊

网友G:
板凳写的对

网友H:
算法问题  楼主基本功。。。。。

网友I:
绝对的低级错误

网友J:
楼主多多的写代码 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网友K:
不能这样算的啊

网友L:
当然不能这样算了

网友M:
不可以呀这样

网友N:
应该对单个通道多次累加平均

网友O:
希望楼主能改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