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路里面Sinking Output怎么翻译比较好

楼主(2020-09-29):
电路里面Sinking Output怎么翻译比较好

网友A:
看到这个词,百度了也找不到,词典里也没有,第一个单词是
vi. 下沉;消沉;渗透
vt. 使下沉;挖掘;使低落
n. 水槽;洗涤槽;污水坑

网友B:
第二个是输出的意思。
那么放一起在电路里是什么呢

网友C:
根据图示,应该是哪国三极管可以将电流导入地一样的意思。。
该用什么专业的词语说呢。

网友D:
记得有一种形象的译法:
sourcing current     拉电流
sinking current       灌电流
多年前的教科书上就这样讲

网友E:
sourcing current     拉电流
sinking current       灌电流
Darlington Driver在导通时,通过负载电流流入,而当Darlington Driver关闭时,由于没有回路,没有电流流过负载。

网友B:
Sinking和Sourcing指的是数字电路中使用的输入和输出的类型。 1)Sinking数字IO提供GND。 2)Sourcing 数字IO 提供VCC 电压源。

网友F:
en ,应该就是灌电流,下沉嘛,电流下沉。

网友G:
Source(拉电流) Sink(灌电流)

网友H:
电流输出?对吗

网友I:
这个 太专业了

网友J:
不知道是电流还是电压输出了这个

网友K:
不可能是功率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