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这个二极管是否导通

楼主(2020-09-30):
b点的电位怎么求

网友A:
理想二极管?先假设它不导通,再假设它导通,看分析得通不通。
现实中,一个万用表就解决了。
假如二极管不通,就是两个电阻对14V分压,300欧电阻上的电压为14V*300/(3000+300)=1.27V,比2V电池电压低,所以二极管不通。

网友B:
先假定不存在二极管: Ub = -8/11V. 二极管不到痛

网友C:
应该是截止

楼主:
这是不是说明负半周期,三极管肯定截止呢。信号源幅值不管是多少,三极管一定截止吗?

网友D:
电路分析功底不错

网友C:
结论,信号源幅值不管是多少,三极管一定截止吗?这个命题不成立。
当你的负半周期为负值的双极性信号的幅度小于1.2时,三极管be结有正电流流过。大于1.2时,一定截止。

网友E:
-0.7V
二极管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