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CAN总线选择什么样的导线?

楼主(2020-09-30):
CAN总线通信,9600比特低速传输,传输距离大于5000米,用什么导线比较好?谢谢!

网友A:
优质的(1平方)以上的双绞线即可

网友B:
5千米,走导线?钱多没地方花吗?转光纤不好吗

网友C:
5公里的距离可不适合用铜线,要用得用优质线,成本就比较高了。可以考虑用光纤,速率还能提升。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基于无线公网、电话线路之类的。

网友D:
这么长距离用铜线的一般就只有电力线了,用来传信号简直就是浪费钱

网友E:
网络,gprs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F:
这个距离值,有点悬,走光纤吧。

网友G:
CAN总线选择什么样的导线?

传输速率不高,理论用屏蔽双绞线   是可以传的。但不方便维护和后续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