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6)——一阶RC高通电路拉普拉斯变换分析

楼主(2020-09-30):
一阶RC高通电路之前已经给过傅里叶变换分析,这里将给出其拉普拉斯变换分析作为对照。

楼主:
一阶RC高通电路

楼主:
由上述可见,其考虑了系统的初始状态。响应为含零状态响应和零输入响应所构成的全响应

还需注意的是,从此例还可以看到其强迫响应自由响应

网友A:
学到这,s域元器件,稍有一点解放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