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 铺铜是铺地线还是电源线

楼主:
您好,1块双面板,布线遇到的问题,哪位朋友帮我指导下,谢谢哈问题1: 铺铜是 顶层和底层 都是铺铜地  还是 顶层铺电源,底层铺地问题2: 在布电源线的时候,有些地方引脚间距小,线宽变小,是否有影响,需要注意些什么

//-------问题1 ------------------
1: 顶层、底层  都铺地
2:顶层铺电源 12-24V  ,底层铺地
3:顶层铺电源 5V ,底层铺地
4:顶层铺电源 3.3V  ,底层铺地

5:地线是最后 连起来后,最后在铺铜;还是 留在最后,没有连接,直接铺铜地

以前是采用第1点的+ 没有连接地,直接铺铜,感觉是否错了

//--------问题2  -------------------
问题2: 在布电源线的时候,有些地方引脚间距小,线宽变小,是否有影响,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2020-09-30):
一般都是铺地,铺电源较少,除非电源需要大电流,线宽与信号的完整性有关,低频的就不太需要考虑了

网友B:
电源线单走,不铺铜,根据需要定宽度,数字板宽度小一些影响不大,然后双面根据需要都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铺地,铺电源较少,除非电源需要大电流,线宽与信号的完整性有关,低频的就不太需要考虑了 ...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单走,不铺铜,根据需要定宽度,数字板宽度小一些影响不大,然后双面根据需要都铺地 ...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