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CMSIS-DAP 如何支持MM32?

楼主(2020-09-30):
CMSIS-DAP,要支持MM32,厂家能否提供硬件相关部分的支持? 看了针对STM32的源码,主要是要获得MM32芯片内部FLASH 读写程序代码,不知道哪里有相应的资源?谢谢!

网友A:
写,读程序都是一样的;
设置读保护的稍有不同;
具体可以参考该样例
http://www.mindmotion.com.cn/download.aspx?cid=2542&page=2
Flash目录;

网友:
不晓得,都是用官方提供的。这么多烧录器不知道啥区别

网友B:
都是用官方提供的。这么多烧录器不知道啥区别。

网友C:
写,读程序都是一样的;
设置读保护的稍有不同;
具体可以参考该样例

网友D:
厂家能否提供硬件相关部分的支持? 看了针对STM32的源码

网友E(2020-10-31):
直接用官方的。

网友F:
ST的搬运过来就好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