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 的芯片,如果烧录脚被复用了,芯片烧死了,怎么办啊?

楼主(2020-09-30):
最近使用MM32 eMiniBoard的板子调试程序,主控芯片是MM32F0010,复用了烧录脚PA14的SWCLK引脚,用作UART_Tx功能,然后再烧录,估计是烧录成功了,再次点击,就无法烧录了。
提示如下:
Dll Verison 1.06  Build date: 2019-06-23
Emulaor: MM32-LINK, SN: 0025080, Hardware: A, Firmware: 1.30
Manufacturer: MindMotion, Date: 2020-08-12
Appliaction: MM32-LINK, Version: 1.63
Connect Mode SWD, Speed Auto
Out put voltage 3.08V, current 8.00mA, target voltage 3.33V
Target is Running!

除了替换芯片MM32F0010,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求大神指导

@Monica5666 :只不过后面要注意,不用复用,或者先delay一段时间,再复用
@Monica5666 :我是直接换芯片了,试了几种方法都没有用
您好请问 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貌似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方便的话可以告知一二嘛?谢谢!

网友A:
在节日假期的某一天,编程工具将提供完美升级版本,PC端v1.60.20。仿真器端v1.64。现在官网上下载的版本也可以解锁:方法:点击状态栏的Normal,弹出一对话框后,通常前面的重复次数设置为为100,后面的值为5-20之间,然后点击OK按钮即可解锁。

网友B:
重启时烧录,未进入bootloader

网友A:
方法是这样的。对于特定的应用这样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节日假期的某一天,编程工具将提供完美升级版本,PC端v1.60.20。仿真器端v1.64。现在官网上下载的版本也 ...

现在官网下载的还是1.60.12,并且点击Normal也没有出现弹框,一直提示wait connection targ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是这样的。对于特定的应用这样是可以的。

好像说的不是同一个问题,我现在芯片都连接不上了,这个芯片烧录管脚复用了,就没有办法在烧录了吧

网友C:
这个芯片没用过,参考ST的芯片,一般上电复位后,这些端口默认是下载管脚,所以试图松开复位开关后马上连接,一旦连上,就可以下载了。要多试试,看运气,有一定的成功概率。所以,这些下载管脚,如果软件要复用,最好上电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复用,给下载保留一些操作时间。

网友D:
最近使用MM32 eMiniBoard的板子调试程序,主控芯片是MM32F0010,复用了烧录脚PA14的SWCLK引脚,用作UART_Tx功能,然后再烧录,估计是烧录成功了,再次点击,就无法烧录了。

网友E(2021-01-05):
给自己提个醒,下次上电调试在gpio初始化前下留个几秒。。让自己有后悔的机会。。同样做低功耗也是这样

网友F:
重新上电设置成从内部boot启动就可以烧录的

网友A(2021-03-19):
在MM32 Program状态栏的Normal处点击鼠标弹出对话框解锁

网友A:
在MM32 Program的主菜单Operate选择Unlock弹出对话框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