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的作用

楼主(2020-09-30):
新接手一个维护项目,由于才疏学浅,没看懂运放B的作用!
请教一下下图中运放B的作用!

电路功能,DAC输出,通过运放A的隔离,输出控制三极管!

网友A:
这个电路似乎会振荡,当DAC的输出足够高,振荡才会停止。

网友B:
感觉是当输出电压太低时,低于一定电压阈值,就会通过运放额外添加一个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偏罝电压亦即基准电平。加入电容才稳定,否则电平跳动。

多谢,等上班了,做一下实验验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等上班了,做一下实验验证

真不起来,不满足起振条件,增益不够。

网友D:
相位也不对,不振。

网友E:
AGC自动增益功能,当N4B输出U0低于0.386Vcc时,N4A输出正电压补偿到N4B输入端,导致U0输出增加

网友E:
AGC自动增益功能,当N4B输出U0低于0.386Vcc时,N4A输出正电压补偿到N4B输入端,导致U0输出增加。最终保证U0的输出稳定在0.386Vcc,以便取值出真实的Vcc电压波动

网友F(2021-03-26):
这个电路能不能再请哪位老大给讲讲,谢谢

@zyj9490 :谢谢
可参考常规的电源恒压恒流转换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