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基于DSP振动信号采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楼主(2020-09-30):
基于DSP振动信号采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楼主: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利用由压电材料产生的压电效应制作而成的。具有压电效
应的晶体称为压电晶体。常用的压电晶体有石英、压电陶瓷等。当用此传感器检测
物体振动时,传感器内部质量块压施加在内部压电元件上的作用力随振动不断改变。
当加速度传感器的固定的频率高于被检测物体振动频率时,那么力的大小与被检测
加速度的大小成正比关系。
    压电式传感器检测振动输出的电荷信号非常微小,而且传感器自身具有较大的
内阻,这样的缺点是使后接电路不易接受电荷信号。因此,需要把传感器输出的电
荷进行放大。经放大后电荷信号才能传输到采集系统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但是
这样给检测振动带来了不便,也增加了费用。

楼主:
    压阻式加速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半导体材料的压阻效应一半导体材料受
到压力作用后,其电阻率发生较大变化,这种现象称作压阻效应,它是利用半导体
材料的压阻效应和集成电路技术制成的传感器。它主要优点是:灵敏度与分辨率高、
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动态特性好。但是由于压阻式传感器是利用半导体材料制作
的,缺点是容易受温度影响,制作工艺复杂,成本比较高。

网友A:
现在M4能够与DSP媲美吗?

网友A:
感觉DSP很厉害,尤其是在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的时候。

网友B:
DSP的很多应用,是专门为了特定应用而开发的吧!

网友B:
不知道现在DSP的应用场景还多不多?!!

网友C:
压阻式加速度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好买到吗?

网友C:
DSP2812,可以理解为是电力专用系列吗?

网友D:
非常不错的文档

网友E:
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