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贴:二极管电路的分析方法

楼主(2020-10-01):
帖子问题来源:

教材上所说的解决方法,就是网友所说的假设法:先假设管子通或不通,然后计算管子两端电压,看与假设是否矛盾,然后给出结论:

使用这种方法,对付简单一点的电路是可行的,但电路稍微复杂一点,二极管有三个以上,解决起来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要寻求一种更一般的方法。
我们来查找规律。

以三个二极管电路为例:

规律1:电压传递特征曲线和输入伏安特征曲线上,拐点数目=二极管数目。

上图中有三个二极管,所以有三个拐点:

规律2:一旦确定了各个拐点的坐标,以及各个线段的斜率,那么就完全确定了整个曲线。

规律3:各个折线的最大斜率是1,因为是由电阻、二极管和直流电源组成的无源网络。

来看看特殊一点电路---迟滞电路的电压传递特征曲线:

电路中一共有4个二极管(齐纳管也算一个),所以有4个拐点,而且串联二极管一旦导通,则会减小串联支路的电阻,增加传递特征曲线的斜率!,反之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