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求助!

楼主(2020-10-01):
请教下 图中的 画红圈的2电阻的作用。。。为什么要用这样用这个图中的 C8,R6,R5的作用!

网友A:
一个用于限流(如无源电磁蜂鸣器,等同于线圈),另一个用于放电(如压电蜂鸣器,相当于电容,不放电的话无法发声)。
若是有源蜂鸣器,就不需要这些电阻了。

网友B:
上面一个电阻为了保护蜂鸣器,消除冲击电流。实际没什么用,除非蜂鸣器不是5V的。下面一个电阻是为了防止蜂鸣器坏了的时候损坏三极管。按现在的电子水平,这个也没什么用,除非质量不合格。但听起来高大上一点,我有二级保护

网友C:
确实是小白,,这可是最基本的知识,三极管基本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