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仿真问题

楼主(2020-10-01):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2 XDS510 Emulator_1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A:
先复位一下仿真器debug-->reset  emulator,再连接一下看看。。

网友B:
总之就是先复位仿真器,然后断电几次试试。

网友C:
这种错误很常见   造成的原因也很多。。。

网友D:
你可以先找一个例题先运行一下,看是否有错.

网友E:
再重启电脑。我之前也这样就好了。

网友F:
卸载后在你原来的安装路径中仍然还有相关文件,删之。。

网友G:
一般是硬件上的连接问题  可能是JTAG口接触不好 。。

网友H:
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电平是否正确。。

网友I:
重新安装CCS3.3和XDS560的驱动。。。。

网友J:
卸载掉原来的ccs和驱动程序。。

网友K:
重新安装ccs及仿真器驱动程序.....

网友L:
查看仿真器驱动,发现安装正确。。。。

网友M:
特别注意TCK是否有脉冲输出。。。

网友N:
检查CPU供电问题,1.8V,3.3V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O:
有可能是硬件不兼容吧?

网友P:
一般仿真的话都不准确的,还是用实际的电路,查看一下,比较好一些的。别的没有什么。

网友Q: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R: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过

网友S:
看不太懂啊

网友T:
接地可靠吗

网友U:
重启电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