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知道能不能跳出来

楼主(2020-10-01):
while(1)
   {
     if(volsample==20)
     {
       volsample=0;
       break;
     }
   } //当volsample=20时,把它清零,同时跳出while循环。不知道能不能跳出来,因为有break在if语句中。。。volsample是在定时器中断里不停的累加。

网友A:
如果你的volsample在其它地方(中断或其它任务)有引用的话,可以跳出循环。

网友B:
volsample=0   在其它子程序中有的话就会跳到那个地方,但是while(1)还是不停检测volsample的。。

网友C:
只能跳出IF条件语句,不能跳出WHILE循环语句,你要跳出WHILE语句就得有
while
{
    语句;
    ..........;
    break;
}

网友D:
break;能够跳出的是它所在的第一层循环;LZ的if( )不是循环结构。所以break不作用于if(),
而作用于while(1){ }。

网友D:
串口1用示波器测量有数据吗?

网友E:
break只能跳出最近的循环体,以我个人之见跳不出的。

网友F:
可以跳出的。1,跳出switch语句
2,跳出最近的循环。

网友G:
break是能跳出最近的一个循环,如果程序要我来维护,我不保证我能准确判断。

网友H:
程序是用来用的,有时候也要给人看,所以最好自己明白了别人也能明白。。。

网友I:
没问题,在其他任务中设置volsample等于20就可以退出。。

网友J:
while(1)
   {
     if(volsample>=20)
     {
       volsample=0;
       break;
     }
   } // 这下就真的没问题了。

网友K:
while(1){
   if(a){
       if(b){
         if(c){
             break;
         }
     }
   }
}
,只要能运行到break,也啪的一声跑出去了;

网友L:
这个要看这段代码在你的全部程序代码中的位置而定,如果实在MAIN中,是跳不出的,一直会在此代码段中循环。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volsample在中断中,程序会在中断发生时,前去执行中断。

网友M:
continue,break是跳出最近的一层循环,跟if没有关系。不只是while,就是for也照常可以跳出。

网友N:
这问题看似很小,有时候调试起来会要人命。

网友O:
次循环累计,所以用了break语句,它跳出了if…

网友P:
这个设置的跳出循环机制是很重要的。。

网友Q:
这个是可以的,达到if的条件的了,通过break语句是可以跳出while循环的。。

网友R:
break是与while直接相关的吧,if在这里做判断并不算一个块吧,那最近的块就是while了

网友S:
跳不出while循环吧

网友T:
当然不能了

网友U:
可以自己实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V:
不能呀不能呀

网友W:
自己打断点试试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