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64

楼主(2020-10-01):
485通讯,电脑发送 68 67 65 66 64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64,前面的都丢失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波特率是多少?USCIA0用的是什么时钟?

网友B:
不晓得怎么回事,怀疑是拼命塞数据,前面的都被覆盖了,最后一个发走了

网友C:
要不要清楚中断标志位?  要不要先把接受中断停止了,接受完再打开?

网友D:
接受一个字节的注意清除一次的接收中断标志的。。

网友E:
每接收到一个字节的就及时的把该字节转移。。

网友F:
ch = UCA0RXBUF;
这句后面加个打印,看看是不是每个都收到了。。

网友G:
你用的什么波特率?
你试试加长发送的间隔试试。

网友H:
其他的都不能接收到,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I:
2553是定时器模拟的,可能存在没有间断问题。

网友J:
可能是你的数据没有发送出来。

网友K:
先搞清楚是板子的问题还是上位机的问题,先确认数据是不是真的从单片机发出来了。。。

网友L:
就是只发送了最后一个数据而已。

网友M:
使用逻辑分析仪器看看发送了多少 ?

网友N:
使用单步调试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O:
这个判断不出是什么原因呢,楼主程序呢 ?

网友P: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吗?

网友Q:
如果一次只发送一个数据,这个没有问题吗?

网友R:
使用终端了吗?

网友S:
前面的都丢失了?

网友T:
波特率多少 呢?

网友U:
有程序吗?

网友V:
使用什么接收方式呢

网友W: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X:
把程序上传看看。

网友Y:
电脑接收?电脑发送?

网友Z:
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串口呢?

网友U:
传输的速度快吗?

网友V:
是哪个系列的单片机呢

网友T:
示波器有信号吗?

网友W:
是波特率的问题呢?

网友S: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X:
可能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R:
传输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Y:
是串口自发自收吗?

网友Z:
通过示波器看看信号怎么样

网友AA: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AB: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啊

网友AC:
是不是接收设置有问题

网友AD:
是不是被冲掉了

网友AE:
数组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