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电没有办法正常复位

楼主(2020-10-01):
在测试产品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重负载的情况下,上电没有办法正常复位,郁闷中!各位能否帮忙看一下又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可能采用芯片手册上的简易RC复位电路。

网友B:
What is the fucking “重负载”?是有大卡车路过吗?

网友C:
这样一旦电源上升速度较低时(对应与重载)就无法保证复位。。

网友D:
只在重负载下出现吗     你测测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E:
采用专用的复位芯片,是代码里面打开了看门狗的,却没及时为狗的?

网友F:
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G:
有可能电容的数值太小了。

网友H:
RC复位电路这个就可以的。

网友I:
电容的容值和电阻的阻值怎么选择的?

网友J:
电容相当于短路,此时电压都降到电阻上。。

网友K:
电容的容量通常数值很小,起防干扰作用....

网友L:
如果电路板走线不合理,或者有高频大功率发射器,都有可能受到干扰..

网友M:
一般电容选10UF左右
电阻选10K

网友N:
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的电路设备。。

网友O:
把你的原理图上传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P:
对mcu的复位电平一般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Q:
使用的是104电容陶瓷电容吗?

网友R:
取值一般一百皮法到一千皮法,就行了。

网友S: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不太可能呀。我也看一下,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T:
电流跟不上。。。电源端增加个大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