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飞思卡尔的16位单片机,倍频电路总坏,解答有偿,100元

楼主(2020-10-01):
CPU是MC9S12XE512,使用外部有源晶振16M,倍频到96M,总线频率48M,在现场使用一段时间后,倍频电路就坏了,不是每一个CPU的倍频都坏,大多数坏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如果不用倍频电路,此时直接使用外部晶振16M,总线频率8M,此时CPU也能工作,但是总线频率太低了,能不能把外部晶振换成频率大一些的,比如80M,令CPU总线频率工作在40M,换更高频率晶振可行吗?若可行怎么实现?

这两个问题帮忙解决,一定给发红包!

今早收到楼主的打赏啦!楼主硬件功力必定突飞猛进,焊板子手不抖、调板子不冒烟、布板走线顺风顺水。。。哈

网友A:
从哪里 判断出 倍频电路坏了?

楼主:
我把倍频的程序取消了,直接使用外部晶振,cpu又能工作了,只不过主频变得低了很多,很多程序都不正常了,但是按键扫描和屏幕显示还是正常的,由此判断锁相环的倍频功能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 判断出 倍频电路坏了?

如果你使用过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希望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如果有用,肯定打赏

网友B:
可能性:外部晶振输出到CPU的信号太强,可以串个电阻进行适当的衰减;
有高频率的有源晶振,就看CPU可以接受的最高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倍频的程序取消了,直接使用外部晶振,cpu又能工作了,只不过主频变得低了很多,很多程序都不正常了, ...

重新烧录回跟原来一样的程序,也不能正常工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烧录回跟原来一样的程序,也不能正常工作了吗

我只是把倍频功能取消了,然后cpu工作了,但是没有再尝试使用倍频,等开工了再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外部晶振输出到CPU的信号太强,可以串个电阻进行适当的衰减;
有高频率的有源晶振,就看CPU可以接 ...

CPU可以接受的最高频率,这里说的是不是?我不是很明白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帮我看看这张图片

我英文也不行呢,看字面意思是低功耗配置状态晶振可以使用4--16MHz,正常状态可以使用2M--4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外部晶振输出到CPU的信号太强,可以串个电阻进行适当的衰减;
有高频率的有源晶振,就看CPU可以接 ...

外部晶振输出到CPU信号太强,这一点我也赞同,因为:我选用的晶振是3.3V和5V兼容的晶振,我的CPU是5V供电,我给晶振也是5V供电,所以可能导致晶振输出信号太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部晶振输出到CPU信号太强,这一点我也赞同,因为:我选用的晶振是3.3V和5V兼容的晶振,我的CPU是5V供电 ...

下载了芯片规格书看了下,晶振内部电路是工作于1.8V电压的?

网友B:
可以把有源晶振输出信号经电阻分压给到CPU。

网友C:
运行一段时间挂了而已,你复位后好了的话那就不是倍频的问题是你晶振配置问题,运行了一段时间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一段时间挂了而已,你复位后好了的话那就不是倍频的问题是你晶振配置问题,运行了一段时间崩溃了 ...

有的运行一段时间死机了,复位之后能正常工作状态
有的无论如何复位都不好使了
有的是这次复位能工作,下次复位不工作,再复位又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运行一段时间死机了,复位之后能正常工作状态
有的无论如何复位都不好使了
有的是这次复位能工作,下 ...

运行一段时间死机和你的倍频坏不坏没有什么关系,你现在打问题大概率是两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运行一段时间死机和你的倍频坏不坏没有什么关系,你现在打问题大概率是两点  ...

第一点: 你晶振到内核时钟配置的有问题,看下是不是超频出了总先允许的范围,分频出现了小数等。第二点你硬件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我个人倾向你总线时钟配置的有问题可能超频了,或者分频后总线时钟出现小数点了,这样的话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死机的可能的

网友D:
这可能是进入慢时钟状态了,程序中增加判断,如果进入慢时钟状态,重新设置一下倍频时钟,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晶振收到特定干扰,比如用手摸了一下,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E:
问问NXP的FAE,应该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问NXP的FAE,应该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

同样的程序,在没有损坏的设备上是能正常运行的
在黑屏死机的设备上,我仅仅是把时钟初始化的程序注销了,程序就能运行了
这应该充分说明了,锁相环倍频电路坏了

NXP的FAE有中文服务的吗?我的英语跟他们无法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进入慢时钟状态了,程序中增加判断,如果进入慢时钟状态,重新设置一下倍频时钟,应该可以解决这个 ...

重上电都不好使了,重上电直接就是死机状态

楼主:
我已经把晶振改为3.3V供电了,原来晶振是5V供电,现在晶振的输出脚的电压大概是1.5V左右,正在测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在没有损坏的设备上是能正常运行的
在黑屏死机的设备上,我仅仅是把时钟初始化的程序注销了 ...

NXP有中国地区的FAE的啊。

网友F:
肯定硬件原理图有错误,或者软件驱动有bug。这个PLL电路坏,从来没有遇到,这个MCU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G:
楼主不错,言而有信,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