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数组中的定位(问题)

楼主(2020-10-01):
我想定位个字符然后把位置做个X标记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i2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tm32f1xx.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position;
char  Rcv[500];
char  *ret;
ret=strstr(Rcv,"+CMTI");
position=ret-Rcv;
Rcv[position]='X';

然后把出现了问题不能运行,最后一行如果没有倒是可以运行

网友A:
你这position的数据类型不对,看看怎么转成int吧不然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position的数据类型不对,看看怎么转成int吧不然是有问题

position=(int)(ret-&Rcv[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