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数控电流源 用dac无法控制负载上电流的大小 求大佬指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点评):
原理设计错误。

网友A(点评):
抄人家的电路吧?

网友B(2020-10-02):
图看不清

楼主:
谢谢大佬帮看

1601628801(1).png (40.92 KB )

网友A(点评):
RIS2应与VOUT相连,非5V,这样会产生100倍的电流放大,但此电路小电流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B:
1 你的RS2 RS3上端应该接一起
2 你的运放输入共模电压应该能够满足RS2 RS3工作时的电压。
-------
你的电路不能满足以上要求,所以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的RS2 RS3上端应该接一起
2 你的运放输入共模电压应该能够满足RS2 RS3工作时的电压。
-------

因为后端RL需要加到1K 要使输出电流达到合适的大小需要大电压,前段电压需求又太小,求大神指导该怎么修改,感谢

网友C:
设计的不知所以然,前级设计驱动器根本没啥用处,运放供电电压太低,不能满足跟随器的要求.

网友B:
你后面的运放不需要高压的。在高端搞个辅助电源就可以了。像这样,用个便宜的SGM321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