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式变换的收敛域问题说明

楼主(2020-10-02):
做调查研究,当然首先要研究各种文献资料的说法先。

现在普遍流行的国际教材,是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但是在信号界,奥本海姆还是小弟弟,它的著作始于1983年,太晚了,内容基本上是前人著作的总结性陈述。

所以,还要再往前走。其中1950中晚期--1960年,出了几本有分量的著作。

本人查到最早类似于ROC收敛域的,是梅森教授的“收敛域”“有效域”,他给的例子,奥本海姆也照着抄了:

然后梅森教授说>-1的垂线右边区域,就是所谓的收敛域。

这个说法,经过奥本海姆发扬光大,就成为正统了。

楼主:
电路理论中起错名字的情形,还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受控源】,受控源本身不是源,跟源一点关系没有,是一个误导性的名字。

这里说是ROC也是错误的,或者比较文雅地说,有误导性。
F(s)的有理函数,有理函数没有收敛域的说法。
而且非常明显,下式中的F(s)在整个S平面都是成立的,唯一的约束条件是积分围线,经过所有的极点sk的右边就可以了。
所以即便是所选取的积分围线经过所谓的非收敛区域,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楼主:
像网上这些帖子,一看就知道是抄奥本海姆的教材的:

说了这么多,那么所谓的ROC,真实含义是什么呢?

请先复习常微分知识,其解的构成是特定积分+余函数:

微分方程的解可分为自由响应+强迫响应,

网友A:
奥本海默的书还是不错的,很受用。

楼主:
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以及DSP,这些书的特点是:跟大师的血糖一样,是公式定理大全!
几乎把搜集到的公式,一个不漏,全都罗列一遍。

这种类型的书籍,当工具书还差不多;当教材用,学生就太吃力了,尤其那本近千页的DSP,没有三五年时间,根本消化不完,除非接收新知识能力特别强悍。

对于学生来说,公式定理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对这些公式定理的理解。

例如所谓的线性,谁能看出来为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叠加性和均匀性?只有叠加性不行吗?

由可加性推导出齐次性:

既然如此,那么齐次性是不是多余的?因为由可加性能推出齐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