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测评】+I2C读写及数码锁设计

楼主(2020-10-02):
在HC32F460的开发板上,提供了一个I2C接口的AT24C02存储芯片,通过它可进行关键参数的读写。
由于其存储容量相对较小,故不适宜做字库或图库来使用。
AT24C02的接口原理图如图1所示,其占用的MCU引脚如下:
SCL---PC4
SDA--- PC4

图1 AT24C02接口

在结合OLED 屏及阵列按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设计为一个秘密锁。
OLED 屏的接口原理图如图2所示,其占用的MCU引脚如下:
SCL---PD0
SDA--- PD1

图2  OLED 屏接口

阵列按键的接口原理图如图3所示,其占用的MCU引脚如下:
KEYOUT0---PD12
KEYOUT1---PD13
KEYOUT2---PD14
KEYIN0---PA4
KEYIN1---PA5
KEYIN2---PA6

图3  阵列按键接口

实现秘密门锁的主要程序如下:
OLED_ShowString(0,0,"AT24C02  OK !",16);
           OLED_ShowString(88,2,"CLOSE",16);
           i=0;
           n=0;
           m=0;
           OLED_ShowString(0,2,"KEY=",16);
           while(1)
       {
             if(n==0)
                         {
                                  PORT_ResetBits(PortD, Pin12);
                              PORT_SetBits(PortD, Pin14);
                              PORT_SetBits(PortD, Pin13);
                                  m=0;
                         }
                         keycan();
                         if(n==0)
                         {
                              PORT_SetBits(PortD, Pin12);
                              PORT_ResetBits(PortD, Pin13);
                              PORT_SetBits(PortD, Pin14);
                                  m=3;
                         }
                         keycan();
                         if(n==0)
                         {
                              PORT_SetBits(PortD, Pin12);
                              PORT_SetBits(PortD, Pin13);
                                  PORT_ResetBits(PortD, Pin14);
                                  m=6;
                         }
                         keycan();
                         if(n>0)
                         {
                              OLED_ShowNum(40+8*i,2,n+m,1,16);
                                  key[i]=n+m;
                              i++;
                                  n=0;
                         }
                         if(i==5)
                         {
                              for(i=0ul; i<5; i++)
                  {
                     if(key[i] != u8RxBuf[i]) // 13528-741
                                         {
                                                OLED_ShowString(0,2,"KEY=    ",16);
                                                i=0;
                                                n=0;
                     }
                                         else
                     {
                                            OLED_ShowString(88,2,"OPEN ",16);
                        while(1);
                                         }
                 }
                    }
                    Ddl_Delay1ms(200ul);
                }
编译下载程序后,相关的运行效果如图4~6所示。
4 初始界面

5 提示界面

6 解锁界面

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密码的修改功能,其处理方式为按功能键激活密码修改功能,然后先输入原密码并与AT24C02中的钥匙比较,若正确再输入新密码并存入AT24C02中作为钥匙保存。由于密码的存放位置不变,故程序无需进行变更。若是密码存放在程序中,则要想修改密码,就只能修改程序并重新下载了!

网友A:
谢谢分享【I2C读写及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I2C读写及应用】

多谢了!!!

网友B:
阵列按键的接口原理图如图3所示,其占用的MCU引脚如下:
KEYOUT0---PD12
KEYOUT1---PD13
KEYOUT2---PD14
KEYIN0---PA4
KEYIN1---PA5
KEYIN2---PA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列按键的接口原理图如图3所示,其占用的MCU引脚如下:
KEYOUT0---PD12
KEYOUT1---PD13

SORRY,弄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