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自制usbasp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10-02):
最近根据fischl的公版原理图制作了一个USBASP,按照readme的说明烧录atmega8固件,正确烧录固件。
但是在使用时,发现一个问题:将usbasp插入电脑的usb口后,使用命令行:
avrdude -c usbasp -p atmega8 -U flash:w:firmware.hex
可以正常烧录hex文件。
但是再次使用avrdude -c usbasp -p atmega8 -U flash:w:main.hex烧录hex文件时,就再也无法成功烧录了,总是出现下图所示:

重新插拔usbasp后,使用上述命令行烧录hex文件,则成功烧录。若不重新插拔usbasp,则以后均无法成功烧录。
似乎是只能在usbasp上电后的第一次能成功烧录,以后再也无法成功烧录,除非重新插拔。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吗?
P.S. win10-64系统,使用zadig给usbasp装的驱动。
usbasp: https://www.fischl.de/usbasp/
使用说明:https://www.fischl.de/usbasp/Readme.txt

网友:
avr的烧录器吗

网友A:
重新插拔usbasp后,使用上述命令行烧录hex文件,则成功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