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一个DIP24封装单片机型号.

楼主(2020-10-02):
一个磨去字的单片机,DIP24窄体封装,15脚接地,17脚接+5V,外面没有晶振。请教大伙这个芯片的型号。谢谢了

楼主:
根据我的搜索,不会是MICROCHIP的

网友A:
非主流mcu

网友B:
粤原点的 HMC10F883K21  15脚地16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粤原点的 HMC10F883K21  15脚地16脚电源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我这个集成块17脚接电源,不是1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