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438可以使用ds18b20的驱动程序吗?

楼主(2020-10-02):
两器件都是dallas公司的单总线器件,并且初始化、读、写时序我仔细对比了一下都是一样的,命令代码也是一样的,所以读ds2438的64位ID识别码,以及读检测温度,我就用18b20的程序(读18b20一切工作正常),可读ds2438就什么也读不出,是驱动程序有差别?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没用过ds2438,建议抓取时序,然后和手册里对比一下

网友B:
DS2438和DS18B20都是单总线的,通信时序都一样的。只是功能操作上有不同。

网友C:
兼容的,参考单总线抽象: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81152511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两个传感器的基本驱动程序(读、写操作)可以用一个,我已试过了。但读暂存区的操作步骤是由区别的。ds18b20是可以直接读取的,而DS2438则从步骤上要麻烦些,要有“重调寄存器命令”操作+读取页地址+读取暂存器命令+读取页地址。我反复试了好久终于成功了。再次谢谢诸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