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 designer软件使用疑问

楼主(2020-10-02):
各位大神好:
       最近在因需要设计一个器件的PCB封装,但是因为使用的是allegro PCB软件,在设计PCB封装库之前需要先画焊盘封装,于是在使用pad designer画表贴焊盘封装做check和save时,分别出现如图1和图2的两种错误报警导致不能建立封装库;请求大神指点一下该如何解决!

楼主:
你好  按照给的教程“Candence_Allegro16.5PCB教程.pdf”里面的第三章设置焊盘操作,仍然出现以上两种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哪里设置或者操作不对?这边想画一个表贴焊盘封装,一直被卡在这里了;如果有其他方便联系的方式最好,方便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