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使用cubemx可以开发航顺单片机吗?

楼主(2020-10-03):
没用过航顺单片机。
比如航顺的单片机hk32f030c8t6?,可以使用stm32CUBEMX吗?
如果可以,需要下载什么支持包?或者有相关使用介绍

网友A:
这个真的没有使用过,我看来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了。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B:
不是说了兼容嘛,应该可以的,要F0的库。

网友C:
HK32F103系列和HK32F030/031可以用cubeMX来开发应用。但是在应用中碰到我们应用笔记列举的问题时需要手动去添加或者修改一些代码。

网友D:
比如航顺的单片机hk32f030c8t6?,可以使用stm32CUBEMX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比如航顺的单片机hk32f030c8t6?,可以使用stm32CUBEMX吗?

我们的HK32F030/031/103系列可以用cubeMX来开发,大部分可以,只是在某些细节地方有时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A:
我看来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了。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E(2020-12-04):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HK32F030/031/103系列可以用cubeMX来开发,大部分可以,只是在某些细节地方有时需要注意一下。 ...

请问哪些细节需要注意的,我现在是用STM32F030K6来开发,然后软件直接刷到HKF030K6里可以正常运行吗?是否需要改动哪些配置?

网友A:
我感觉这就是硬广,你们看呢?

网友F:
楼主发错位置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