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速PCB专家:关于FPGA高速PCB层叠设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10-03):
1.请大佬们推荐一个国内做高速PCB加工的靠谱厂家,最好是能接小单子的厂家,没有多少量。
2.请大佬们推荐一下常用厂家的PP型号和core型号。
3.我准备画一个12层板,FPGA的引脚有1000多个,一个高速AD包含16位差分高速数据、差分时钟线,高速逻辑信号,高速SPI总线,是画在表层好,还是内层好?
4.我设计了一个层叠方案,大家看看是否合理,有没有要修改的?

楼主:
我原计划是按照网上资料,自己填写PP型号,厚度,CORE型号和厚度,担心自己写的不是常用物料,最后PCB厂家做不了。

这个不用担心 他们会给你改的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高速PCB厂家?能接小量订单的。

关键人家量少不会给你加工。南电,华。。。,加力创做不了12层、太高端了。能做通信板的厂家没有几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高速PCB厂家?能接小量订单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57635.14

这家可做14层板,接受小批量打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高速PCB厂家?能接小量订单的。

不知道你说的高速具体是多少,我16层1G的在兴森制板,5块。

网友C:
金百泽,广州快捷,牧泰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高速具体是多少,我16层1G的在兴森制板,5块。

我是第一次画高速PCB,以前画电源板比较熟悉,你能分享一下高速PCB的工艺说明文件吗?这个我不知道除了给厂家PCB文件外,还应该给那些工艺说明文件。

网友D:
正规做法是在PCB文件中对层叠设置、厚度、公差、阻抗要求、V割、工艺边等进行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画高速PCB,以前画电源板比较熟悉,你能分享一下高速PCB的工艺说明文件吗?这个我不知道除了给 ...

第一次可以直接跟工程师联系,毕竟你是客户。除了gerber、层叠结构说明,我还会给一个制板说明。
1、表面工艺:  表面阻焊为绿色;喷锡;过孔是否塞孔盖油,按所发gerber文件制作即可
2、板厚:         约1.6mm,具体由你们掌握
3、数量:         5
4、阻抗控制:   5mil线宽的单端50欧姆,4mil线宽的差分100欧姆,允许调整阻抗线,按此要求来控制阻抗;制板完成请测试阻抗。
形式就是这些,内容可能有不规范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原计划是按照网上资料,自己填写PP型号,厚度,CORE型号和厚度,担心自己写的不是常用物料,最后PCB厂家 ...

联系PCB板厂

网友F:
不知道你的FPGA具体指标是什么,绝大多数FPGA频率也就二、三百Mb的样子,并不算什么高速,他的强项是并行。一般的厂家都能搞定。

网友G:
高速信号建议走内层,且做好等长,上下屏蔽好

网友F:
FPGA顶多也就二、三百兆的样子,需要搞得这么复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