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目前SO-8封装的MCU最好的是哪款?

楼主(2020-10-03):
限定SO-8封装,考虑性能,价格,开发环境。排除一次性OTP产品,最好的是哪款?目前找到的是STC8G1K08A,8051核心,价格8毛左右,6个IO,8kB ROM,1kB XRAM 256B IDATA,性能中规中矩,8kB PROM小了点,不过也可以做不少事情了,这个封装的MCU限于IO数量,不会有太复杂的应用。
STC8S001J3,只有5个IO,多了一个VCAP管脚,价格贵不少。
ATTINY也有不少SO-8的芯片,不过看看价格就算了。
更低价格也可以找到很多SO-8封装的MCU,大多数都是台系厂商,OTP存储,私有RISC内核,开发方便程度和8051没得比。
还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吗?欢迎补充。

网友A:
我最近留意STC8G1K08A,似乎不错

网友B:
国产的芯片有中芯微和普芯达的,功能比STC的强太多,价格差不多(SSOP20  8.5毛左右),8脚的还要便宜,16KFLASH,内部外设引脚可以任意映射到芯片引脚,都是8051内核,有SOP8封装和MSOP10封装,2.0~5.5V工作电压范围,可以做无刷电机驱动。
你了解一下。说实在话,STC的性能和价格没有太大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芯片有中芯微和普芯达的,功能比STC的强太多,价格差不多(SSOP20  8.5毛左右),8脚的还要便宜,16K ...

具体型号是什么?参数和价格和STC8G1K08A拉出来对比下,只看SO-8封装的。
供电范围STC这个是1.9~5.5V,ADC和PWM也都有,拿来做无刷电机驱动也不是问题。参数和价格基本一样的前提下,客户肯定倾向于选STC,毕竟那么多年了,管脚也一直兼容。新牌子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是什么?参数和价格和STC8G1K08A拉出来对比下,只看SO-8封装的。
供电范围STC这个是1.9~5.5V,ADC ...

MX8M3110和GF90F0320,pdf网上找,这里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X8M3110和GF90F0320,pdf网上找,这里发不了

这款是20脚的,竞争对手是STM8S003F3和N76E003,和这里讨论的SO-8封装MCU完全不搭边,不要凑热闹了。
和那两款竞品相比,除非价格便宜很多,否则也没什么竞争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是20脚的,竞争对手是STM8S003F3和N76E003,和这里讨论的SO-8封装MCU完全不搭边,不要凑热闹了。
和 ...

有SOP8和MSOP10封装,7~8毛,外设性能比STC强.你要很便宜的FlashMCU一大把,只是不是8051架构的,你又不会用
辉茫微,中芯微的SOP8芯片flash型的4~6毛,和PIC的架构差不多

你这是在给STC打广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SOP8和MSOP10封装,7~8毛,外设性能比STC强.你要很便宜的FlashMCU一大把,只是不是8051架构的,你又不会 ...

照例贴型号和资料吧,强不强扫一眼资料也就知道了。
山寨PIC架构确实没太了解过,因为我的应用代码比较多,32kB FLASH才勉强够用。
STM8S003和N76E003内置ROM太小,不堪大用。基本上都是用64kB的Cortex M了。
发这个帖子是因为最近看了一个设备上的打磨芯片,居然是STC的8脚芯片,于是了解了下他们最新的型号,发现这个STC8G1K08A,比早先用过的STC15F104W强多了,一些简单应用可以备选。

网友C:
芯圣的HC89F0411P是一颗采用高频低功耗CMOS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8位单片机,内部有12KBytes FLASH程序存储器,256 Bytes IRAM和256 Bytes XRAM,6个双向I/O口,1个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PTM,5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3组12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1个8位PWM,2个UART通信口,1个SPI通信口,6个外部中断,6+2路12位ADC,四种系统工作模式(正常、低频、掉电和空闲)和16个中断源。
http://www.holychip.cn/upload/2020-09/HC89F0411P_Datasheet_Ver1.05_cn.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款是20脚的,竞争对手是STM8S003F3和N76E003,和这里讨论的SO-8封装MCU完全不搭边,不要凑热闹了。
和 ...

谢谢你推荐的这两款,不过这个中芯微和普芯达的没听过,新塘的倒是用过,不过很少,
因为我这边主要负责硬件,编程很少,
不过20pin的能做到8-9毛,这太吃惊了。

网友E:
SC92F72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圣的HC89F0411P是一颗采用高频低功耗CMOS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8位单片机,内部有12KBytes FLASH程序存储 ...

这款HC89F0411P看起来不错,12位的ADC比STC8G1K08A的10位要强。
电压范围1.9~5.5和2.0~5.5基本可以认为一样。
最高时钟20M比STC要低一些。
PWM,SPI,UART两者都有,STC8G1K08A多了个I2C,因为I2C软件模拟很方便,聊胜于无吧。
定时器方面也持平,都是5个。
12kB的FLASH,其实STC那个也是12kB,不过分了8kB程序和4kB EEPROM。
256B的XRAM比STC8G1K08A的1kB少很多。
整体上感觉还是STC8G1K08A略胜一筹,当然如果HC89F0411P价格能比8毛低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推荐的这两款,不过这个中芯微和普芯达的没听过,新塘的倒是用过,不过很少,
因为我这边主要负责 ...

STC的datasheet都是带价格的,虽然它的文档被吐槽很多,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目前规格书上TSSOP-20的STC8H1K08价格是9毛。

网友F:
STC8G1K08A-SOP8的确实不错,我用来做过一些小的控制板,定时器、PWM、ADC,很方便。
STC8H1K08系列有4路16位带死区互补输出PWM,再有4路16位PWM,10位ADC,也很好用,做过几个产品,其1T的CPU确实比以前的51平均快了8~10倍,可以做一些以前51没法做到的计算处理,比如数字滤波、信号分析等等。

跟PIC兼容的一些8位内核(PIC8位MCU),虽然号称只有30几条指令,但是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比如PIC12系列、16系列等等,还有早期的麦肯,义隆等等)。

如果要更多的计算,比如一个实时32K采样256点FFT分析,基本上,所有8位机都是浮云,做不到实时,就连用STM32F103这样的初级ARM,也是要用整数计算,非常勉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推荐的这两款,不过这个中芯微和普芯达的没听过,新塘的倒是用过,不过很少,
因为我这边主要负责 ...

还有更便宜的,辉茫微的类似PIC架构MCU可以做到4~5毛,8Kflash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的datasheet都是带价格的,虽然它的文档被吐槽很多,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目前规格书上TSSOP-20的S ...

楼主就是STC的推广,鉴定完毕。这个贴没什么好聊的了,不管别人推荐什么芯片,楼主都要推荐S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是STC的推广,鉴定完毕。这个贴没什么好聊的了,不管别人推荐什么芯片,楼主都要推荐STC。 ...

你把数据摆出来就行了,不用给别人扣帽子。就算不懂技术,把型号列出来,别人帮你查数据。
如果是推广,你见过这么有技术含量的推广?
倒是你看起来是那两个厂商的推广,不过也推广没关系,把数据列出来就行了,行不行大家一目了然。东西好大家自然会选择。支支吾吾不肯放数据顾左右而言他只有一种可能:背着推广任务,产品又不行,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八个脚的 单片机,你搞出

32KB 的 复杂程序???

您这理解能力真是堪忧,32kB的复杂程序又不一定要在八个脚的单片机上运行。要不您给推荐一款八个脚32kB FLASH的单片机?我很有兴趣试试。早期确实在51上搞出过超过32kB的复杂程序,当时器件选型从32kB换到48kB,后来就换Cortex M了。
目前51主要在FPGA上用,64kB以内,ROM自己定,想用多大就用多大。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帮我解释下面这内容:::

网友A:
新版stc8g单片机有一个硬件乘除法器,其中有一功能是  :数据规格化,就是把32位数向左移,把高位的0全部移出。并记录左移的位数。 我不懂高深数学,在这请教这个功能有什么用的?能不能把浮点数与整数相互转换?  谢谢解答?

网友H:
8051核,0.6含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stc8g单片机有一个硬件乘除法器,其中有一功能是  :数据规格化,就是把32位数向左移,把高位的0全 ...

既然要用硬件乘法除法,用Cortex M不香吗?何必和自己过不去一定要用51。
性能是51的弱项,追求性能就不该选51,那么多Cortex M芯片可选,Cortex M满足不了还可以用DSP。价格贵不了多少,别说硬件乘除法,FPU都有了。
STC还在搞什么16位的51,完全就是在胡搞。

先帮忙解决下技术性问题

楼主:
大哥推广起码得把型号写上吧?光报个架构和价格有啥用。
我这里还有开源的8051核需要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版stc8g单片机有一个硬件乘除法器,其中有一功能是  :数据规格化,就是把32位数向左移,把高位的0全 ...

数据规格化用下面的一个简单例子说明:

有一个7位小数精度的数据:0.0000123,由于数据位宽有限,如果需要有效利用位宽,就需要把前面的数据左移,比如左移后数据为0.123e-4,其中指数-4保存在另一个寄存器,记录左移的次数就是记录指数的大小。原来寄存器数据转换为0.123。这样就把数据右边的位宽腾出来,可以保证后续计算的精度。上面只是用十进制简单的说明规格化原理,二进制原理也是一样的。其中浮点和定点(整数)转换就必须使用规格化的原理,如果两个浮点数相加减时的指数不一样,也需要进行规格化处理(这个过程叫作对阶)。如果两个浮点数的指数相差非常大,相加减时就会出现大数吃小数的问题。比如:
0.123e+4 - 0.12e-4 = 0.123e+4 - 0.0000000012e+4 = 0.123e+4.结果就是被减数,这是因为在减操作前,两个浮点数的指数需要完全一致(对阶),需要把指数小的浮点数进行移位,使指数变为+4.但是数据宽度是有限的7位小数精度,0.0000000012e+4这个数右边的数据会被截断变为0.0000000e+4 = 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要用硬件乘法除法,用Cortex M不香吗?何必和自己过不去一定要用51。
性能是51的弱项,追求性能就不 ...

如果追求价格就不应该选ST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把数据摆出来就行了,不用给别人扣帽子。就算不懂技术,把型号列出来,别人帮你查数据。
如果是推广, ...

我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产品,有用过DSP和FPGA,但是用过是用过,就是不知道楼主的水平怎么样,算法水平如何,做过哪些高端的算法。不会是只做过一些简单的低通滤波器之类或者逻辑之类的应用吧?如果楼主如此,也没有资格说别人的水平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据规格化用下面的一个简单例子说明:

有一个7位小数精度的数据:0.0000123,由于数据位宽有限,如果需 ...

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哥推广起码得把型号写上吧?光报个架构和价格有啥用。
我这里还有开源的8051核需要不? ...

Q  75231858, 加我,给你发规格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例贴型号和资料吧,强不强扫一眼资料也就知道了。
山寨PIC架构确实没太了解过,因为我的应用代码比较多 ...

8脚单片机用了32kb程序!怎样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产品,有用过DSP和FPGA,但是用过是用过,就是不知道楼主的水平怎么样,算法水平如何 ...

这是我的github,主要放的是业余做的一些项目,公司的项目不方便放
https://github.com/xjtuecho

楼主:
这几天评估了下8脚的STC8G1K08A,把命令解析,参数保存等基础功能做了下,资源占用如下:
Program Size: data=58.7 xdata=482 code=6388
实际应用还没放,FLASH占用一大半了,8kB还是少了点。
8051的一个局限就是SFR空间只有128B太小了,外设多一点就会不够用,这次STC8G使用了XRAM地址的高地址作为SFR空间,和我之前的做法异曲同工。之前在FPGA上的8051核里面自制的外设也是挂在XRAM空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产品,有用过DSP和FPGA,但是用过是用过,就是不知道楼主的水平怎么样,算法水平如何 ...

我是国产芯片粉丝,以前用过STC,后来不怎么用了,现在以GD32为主。
这是我做的USBCAN:https://bbs.21ic.com/icview-3005100-1-1.html
另外,目前的GDLink除了官网原版的,能买到的第三方作品就是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国产芯片粉丝,以前用过STC,后来不怎么用了,现在以GD32为主。
这是我做的USBCAN:https://bbs.21ic ...

看了一下楼主做的应用都是偏向逻辑和 现有协议方面的应用,是否有做过数据信号处理、统计模型和运动控制方面的应用(比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声源定位和跟踪、激光雷达)。激光雷达之前用在自动驾驶和工业机器人领域比较多,价格比较昂贵。苹果12的发布,会引领激光雷达应用的拓展,使雷达模块小型化,价格更加亲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楼主做的应用都是偏向逻辑和 现有协议方面的应用,是否有做过数据信号处理、统计模型和运动控制方 ...

你说的这些和MCU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和MCU有什么关系吗?

这些不都可以用MCU实现吗?语音识别M0系列就可以实现,图像识别类似ESP32这样的芯片就可以实现,声源定位和跟踪用M3系列的芯片就可以实现,激光雷达M3系列芯片可以实现简单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Q  75231858, 加我,给你发规格书

发在这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不都可以用MCU实现吗?语音识别M0系列就可以实现,图像识别类似ESP32这样的芯片就可以实现,声源定位 ...

你要是自己实现语音识别算法,图像识别算法,定位跟踪算法,自己做激光雷达,那确实蛮厉害。
如果只是把别人的代码拿过来跑一下,把别人的传感器拿过来挂到M3上调试一下,那其实没什么意义。

网友I:
我们有颗FLASH(8KBYTES)+ EE(256 BYTES) + SRAM(256) +  TIMER(4) + PWM(14) + UART + I2C + ADC + DAC + OP + CMP的, 支持SOP8~SOP20封装,带硬件断点4个,价格比STC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有颗FLASH(8KBYTES)+ EE(256 BYTES) + SRAM(256) +  TIMER(4) + PWM(14) + UART + I2C + ADC + DAC +  ...

贴型号和datasheet

网友J:
STC的确实挺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是自己实现语音识别算法,图像识别算法,定位跟踪算法,自己做激光雷达,那确实蛮厉害。
如果只是把 ...

你在网上能搜到这些应用的源代码?就算你有MCU的源代码也应该用不了,每个应用场景都需要不同的数据在PC端进行训练,模型训练才是算法的难点。我的算法全部自己的IP,数学 运算库也是全部自己的IP,没有调用C数学库。比较高级的算法需要在FPGA+DSP上实现,也有自己的数学 运算IP。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C8G1K17A-36I-SOP8     0.85     你咋没看到这个呢   大量库存啊
QQ:2379747610
http://www.**dat ...

这个不错。17kB FLASH能干的事情多不少。这款STC8G用的是多少nm工艺?是否是8英寸晶圆?目前据说8英寸晶圆产能紧张。

网友L(2020-12-10):
楼主熟悉PIC熟悉汇编的话会有很多选择,其实PIC汇编指令也才三十多条。并不复杂,很多国产PIC也可以用PICC编译C代码。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款是20脚的,竞争对手是STM8S003F3和N76E003,和这里讨论的SO-8封装MCU完全不搭边,不要凑热闹了。
和 ...

抛弃keil,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大量库存睡觉等你

tb买了几个样片,这么便宜的芯片,应该不会有假的。

网友N(2022-10-21):
STC8G1K17A如果是STC8G2K17A就完美啦!
还可以看看南京沁恒的CH32V003的,引脚和STC差不多,就是电源脚互换了、
我也在寻寻觅觅中

网友:
8脚目前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才几毛钱
32 位 ARM® Cortex® - M0+
最高 24MHz 工作频率
最大 32Kbytes flash 存储器
带AD/PWM//SPI/I2C/USART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数据规格化用下面的一个简单例子说明:

有一个7位小数精度的数据:0.0000123,由于数据位宽有限,如果需 ...

攒一个

网友P:
RMB1.9 的 D版本, 所有 I/O口都支持外部中断,STC8H8K64U-45MHz-TSSOP20 到货,支持USB下载 USB仿真
免费+包邮 送样

楼主:
STC就不要来凑热闹了,SO-8的目前有5毛钱的CH32V003,RISC-V内核,还有6毛钱的PY32F003,Cortex-M0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Q:
STC8G1K08-36I-SOP8,0.99。便宜,供货还稳,8K程序空间,一个串口,够用了,还有STC8G1K08A-36I-SOP8,带  ...

STC就不要来凑热闹了,SO-8的目前有5毛钱的CH32V003,RISC-V内核,还有6毛钱的PY32F003,Cortex-M0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