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测评】+调试工具测试1

楼主:
第三波申请的开发板,最近太忙一直没来的及发测评,正好刚上国庆放假,赶紧把测评发了。@21ic小管家
最近在研究各种调试器,顺带把华大这款开发板的各种调试方式也测试一下

首先安装开发环境
1 在华大官网下载F460的相关资料https://www.hdsc.com.cn/Category83-1487

2 在github上下载开发板的相关资料https://github.com/hdscmcu/hc32f460/tree/master/hc32f460_sdk

在官网下的MDKIDE支持包要比github上的要新一些

开发使用MDK,安装IDE支持包到MDK的安装路径下

3 查看hc32f460_sdk内的说明文档HC32F460 EVB Introduction
首先看一下文档内的 注意事项

第一次接触华大的开发板对MD的定义还真不太清楚是干什么的,有查了一下 HC32F460系列数据手册Rev1.2 和Cortex-M离线编程器用户手册Rev2.5 才搞清楚是干什么的,实际上其功能就是STM32引脚中的BOOT0。

接下来我要测试的各种方式就和这个管脚有很大的关系,在不同调试模式时要要注意测个问题。

4 开发板预留了JTAG 和SWD调试接口,方便我进项各种调试测试

分别使用ULINK2/ JLINK V8 / ST-LINK V2进行测试(调试模式时J7跳冒需要断开,MD通过4.7K电阻上拉到3.3V)
首先使用ULINK2进行调试测试,打开SDK中的串口例程文件
hc32f460-master\hc32f460_sdk\DeviceDriverLibrary\hc32f46x_ddl\example\usart\uart_irq_rx_tx\MDK

ULINK2使用测试

一般情况下只接 1 5 7 9 13 15 20脚即可

打开魔术棒进行调试器设置

JTAG模式

点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测试
下载成功

断点调试正常

SWD模式

下载成功(复位引脚接和不接都可以)

断点测试正常(复位引脚接和不接都可以)

异步跟踪测试
不知道什么原因测试不成功,后续再仔细研究一下。

JLINK V8使用测试
JTAG测试
一般情况下只接 1 5 7 9 13 15 20脚即可

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正常

进入仿真模式。仿真正常

切换为SWD模式

接复位引脚,下载正常

不接复位引脚,下载失败(着点和STM32的SWD有点不太一样)

ST-LINK V2使用测试

断点测试正常(复位引脚不能接,否则无法找到设备)

下载测试正常(复位引脚不能接,否则无法找到设备),不知道什么原因,下载速度很慢

ISP测试
F460芯片在MD为低电平时,复位后会进入ISP模式,使用串口可进行升级,并且串口与SWD的两个管脚是复用的,这在某些具体应用时是非常方便的。

连接好串口线后,现将J7跳冒短接,再按一下复位键,打开ISP软件,加载要下载的程序

点击连接,显示连接成功

点击 执行 即可实现程序下载

断开J7跳冒,按一下 复位键 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A(2020-10-09):
谢谢分享【调试工具测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