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电路图变压器输出波形不是方波

楼主:
原理图是前面,。后面是输出的波形 ,
没搞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是变压器没绕好还是还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接上变压器后波形就变了不接就好的变压器次级和初级波形一样
变压器绕了好几个了。
EE25骨架,
变压器绕过11T*11T   20T *20T   80T*80T波形都不是方波哪位大神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点评):
只能说明隔直电容不够大,或者频率不够高。充放电电流影 响了电容电压。

网友A(点评):
磁导率与电流非线性,导致电压有突变。

网友B(2020-10-05):
图中是哪里的波形?
OUTA OUTB也贴出来看看?

楼主:
是变压器的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

网友B:
你的8550接法大概是错的。不过似乎不是它导致的波形。

楼主(点评):
是啊,我8550重新接过了,就是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OUTA 波形跟变压器波形放一起看看?

网友C:
两个波形是变压器输入、输出波形,则变压器没有问题,是你的驱动电路、或者驱动信号的问题。

网友D:
这不是半桥驱动线路

网友E:
变压器电感量太小,磁饱和了。 匝数增加一倍再试试

网友F:
变压器有没有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有没有带负载?

没有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Q1丶Q3接腳不奇怪吗!(不是叫不奇怪。)

Q1  Q3改过来了还是这样

网友H:
变压器不是理想器件

网友F:
R1是不是大了点;
要不就是8楼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不是理想器件

我用信号发生器加功放模块,同样的频率同样的电压,功放模块出来的波形加在同一个变压器的初级,次级波形就基本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Q1丶Q3改正后,R1丶R2用1K太大了,可用47欧。

改47欧了波形还是没什么变化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47欧了波形还是没什么变化

那芯片输出的信号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芯片输出的信号是正常的?

芯片输出波形正常接上变压器就不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输出波形正常接上变压器就不正常了

芯片输出脚的信号,后端没接变压器时是正常的;后端接上变压器之后,芯片输出脚的信号也不正常了;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输出脚的信号,后端没接变压器时是正常的;后端接上变压器之后,芯片输出脚的信号也不正常了;
是吧 ...

是的

网友F(点评):
说明变压器的圈数太少了,电感量不足,跟你的频率严重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输出脚的信号,后端没接变压器时是正常的;后端接上变压器之后,芯片输出脚的信号也不正常了;
是吧 ...

是的接上↑变压器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输出脚的信号,后端没接变压器时是正常的;后端接上变压器之后,芯片输出脚的信号也不正常了;
是吧 ...

就是,接上变压器后,芯片输出的信号也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