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叠加定理 推导如何来

楼主(2020-10-03):
请教各位,红色框内,理解不了。公式使用的是叠加定理。红色框内代表的是只有uOC情况下,R1右端的电压情况。
1)绿色框内的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2)圈出来的蓝色部分又是什么情况。
这里的电压情况理解不了。
如果按照绿色框内的理解,是在R5断开的情况下R7左端电压。
如果按照圈出来的蓝色部分,PIN6和PIN8连接器在一起,使用绿色部分的电压推导出来的?
请各位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感觉逛论坛发帖好无聊,专门发帖强调,没有人看。
事后,同样的问题碰到不会了,又发帖来问。
那发帖还有什么意义?白做无用功。

我至少发过两个帖子,强调方法的常见且重要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70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逛论坛发帖好无聊,专门发帖强调,没有人看。
事后,同样的问题碰到不会了,又发帖来问。
那发帖还有 ...

谢谢指点。
看了你的帖子有启发,但是这里的问题恕我愚钝还是无法理解。
1.电压型运放内部确实存在受控电压源的情况,所以按照您给的网址,最后给的方法应该是用不了了。
2.只能按照最原始的方法去操作。可是把运放当做黑匣子的话,这里三种颜色圈出来的部分,我都无法理解。因为这地方受控电压源的参数,还有运放输出的电阻。
但是按照圈出来的部分,实际上内部的参数像是没有考虑的样子

在uOC的情况下,这里A B C的电压都为0.那么这里的公式应该为图中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看了你的帖子有启发,但是这里的问题恕我愚钝还是无法理解。
1.电压型运放内部确实存在受控电 ...

这两个表达式结果相同。
唯一区别是:你的表达式是全部按照分压公式计算,两次分压。
杨教授那个是使用了一次戴维南等效,然后再使用一次分压。

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表达式结果相同。
唯一区别是:你的表达式是全部按照分压公式计算,两次分压。
杨教授那个是使用 ...

谢谢   我再看看等效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看了你的帖子有启发,但是这里的问题恕我愚钝还是无法理解。
1.电压型运放内部确实存在受控电 ...

不要拿运放简化图去分析这种公式,很多元件并没有标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