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3和STM32L431的区别--能否相互替换

楼主(2020-10-04):
各位大神,
   最近搞一个开源项目,其软件代码头文件写的是 #include <stm32l4_gpio.h>,目前采用的是STM32L433芯片,于是在想:是否用STM32L431也可以通用呢,因为都是用的M4的核,且是相邻系列。
   STM32L433和431两个系列有什么区别呢?
    一些代码是不是可以共用?
   十分感谢!

网友A:
只要两个芯片都有的外设,基本代码都是通用的。

网友B:
如果只是用GPIO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只要你使用的片上外设两个是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C:
片上外设是想通的,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