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变理论的神奇特性

楼主(2020-10-05):
复变理论是在实函数基础上做的延申,但是复变量运算结果,和实变量相比,出现了许多新的特性,如果站在原来的思维模式看,这些特性是神奇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

这就导致复变理论课本本身超薄----100多页的小册子,但是概念过于抽象,理解起来非常困难。

而复变理论是电路理论的基础,要是深入研究模电设计理论,复变理论是逃不掉,必须要用的。

复变理论很【神奇】的体现,就是长达数年的ROC之“争”,相关帖子成把抓,一抓一大把:

之所以理解不了这个ROC,主要原因满脑子都是中学实变理论的约束,根本理解不了复变理论的精华,所以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二。

楼主:
第一个神奇特性,根据泰勒展开式可知,对于某个函数,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函数在一些点Z0附近任意小的区域内的信息,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函数在整个收敛圆内(半径为R)的信息!!!

也就是说,落叶知秋,根据某一点信息,就能知道其它全部信息。

整个复变平面上的信息,只需要知道某一点Z0附近任意小区域内的信息就够了,请注意:即便是任意小的区域,也不需要知道这个区域内所有点的信息!!!

甚至,只需要知道任意短的一个线段上所有点的信息就够了,或者是有限个离散点的信息就足够知道全部信息了。

根据这个特性,我们可以把收敛半径画成的圆,当成圆盘状收割机,如下图:

第一步是已知Z0点信息,那么半径为R的整个圆内信息都知道了,于是在这个圆内再选一点P,以其为圆心,再把圆盘收割机放在这儿,画个半径为R的圆,于是下图中的黑色阴影区域之内的麦子可以收割掉了。

然后在以P为圆心的圆内,再选一点F,再作一个圆,把这个新区域内麦子也割了。

不断重复以上过程,就可以由一个很小的区域,不断地拓展到新的区域,于是占据的面积越来越大。最后拓展到整个平面。

学术上,把以上过程称为【解析延拓】!

所谓知道Z0点的信息,根据泰勒级数,是指各阶倒导数,知道它就能知道泰勒级数的系数了:

楼主:
第二个特性,实变理论中不喜欢研究奇异点,碰到个函数f=1/(x-1),立马标个x≠1。

但是在复变理论中,奇异点是函数得以存在并且有意义的生命线,没有奇异点,这个函数就没有了生命。

好比整个地球,如果没有奇异点,那么整个世界是光秃秃的一个平面;有了奇异点,才能有高山、深渊、悬崖峭壁,不然就没有旅游景点了。

上述思想落实到复变理论中,就是光秃秃的世界,没有奇异点,到处是一马平川,根据柯西积分定律,结果为零,这样的函数研究没有意义。

于是专注于研究有奇异点的函数,f函数没有,可以创造一个:

在z=ξ处被积函数不是正定的,于是有生命力了。

在z点附件作一任意小半径的圆(便于后面积分用),其半径为R:

被积函数在z点不是正定的,所以积分不为零。但是如果让圆的半径无限小,那么下图阴影部分的积分为零,因为不包括Z点:

又因为圆的半径无限小,而且假设函数是连续的在z点附近,那么f(ξ)无限趋近于f(z):

上面假设ξ是小圆上一点,于是积分就简单了,写成极坐标的形式:

这就轻松地推导出了重要公式---柯西积分公式,意义是知道某边界上一点的值,可以知道区域内某点复变量函数的值。

站在实变理论的角度看,这个特性也很神奇!

楼主:
第三个特性,关于保角性:

教科书上会告诉我们,幂函数失去了保角性,而且从画的图中可以看出,角度变大了n倍。

但是另一方面,幂函数是满足柯西-黎曼方程的,必然会有保角性。

于是就出现了矛盾。

要想让这两个看似不可调节的矛盾,顺利化解,必须动用哲学思维,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之所以失去保角性,是因为观察者的眼睛,在盯着下图中的两个线段a和b之间的夹角看造成的:

如果你两个眼盯着线段和圆弧看,并且想象者圆的半径越来越小,圆弧和线段之间保持90°角,就会发现说保角性失效是假象,实际上根本没有失效。

这个纯思维想象,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三个特性,关于保角性:

教科书上会告诉我们,幂函数失去了保角性,而且从画的图中可以看出,角度变大了 ...

    保角映射是很神奇,史密斯圆图是保角映射中的分式线性映射;Z变换是保角映射中的指数映射。
无穷远处的点收缩在单位园内,想想还挺有哲学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