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高级定时器PWM占空比什么时候更新?

楼主(2020-10-0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高级定时器PWM的更新时刻点能否自定义?我现在采用的是中间对其方式,如果我想要在三角波的最高点进行更新PWM应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都要等到当前周期结束后更新。

网友B:
当前周期结束之后,进行更新的。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C:
对于高级定时器,其更新事件的时间点是可以调整的。 具体结合你你这里,采用了中心对齐模式,你目的无非是想调整PWM的占空比,

你可以令RCR=1,在当前周期修改CCR、ARR,借助更新事件 在下一个周期生效.

如果这样配置,更新事件发生在每次下溢的时刻。此时开启ARR/RCR的预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高级定时器,其更新事件的时间点是可以调整的。 具体结合你你这里,采用了中心对齐模式,你目的无非是 ...

版主,您好!
我在规格书中看到了这么一句话:
在中心对齐模式下,如果 RCR 值为奇数,更新事件将在上溢或下溢时发生,这取决于何时写入 RCR 寄存器以及何时启动计数器如果在启动计数器前写入 RCR,则 UEV 在上溢时发生。如果在启动计数器后写入 RCR,则 UEV 在下溢时发生。例如,如果 RCR = 3, UEV将在每个周期的第四个上溢或下溢事件时生成(取决于何时写入 RCR)。
1、根据上述所有,如果我想在每个周期上溢出进行更新,需要在定时器启动之前修改RCR寄存器值为 1 ,我是用的是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那么修改寄存器这个操作是放在 MX_TIM1_Init() 前面,还是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前面?是不是只需要写一次?
我的理解如下图所示,第K次上溢更新的CRR值是K-1次采样数据计算出来的。
2、关于您说的 ARR/RCR的预装功能 是什么作用呢?是否一定要进行开启?

网友C:
1、关于第一个问题。
在中心对齐计数模式下,如果你要求在每个周期的上溢点产生更新事件,你可以在初始化定时器后修改RCR=1,TIM1->RCR=1;
你现在使用的cubemx进行配置,RCR那个地方先保持0默认值不动。

修改寄存器这个操作是放在 MX_TIM1_Init() 的后面,一次即可。
  。。。。。。

  MX_GPIO_Init();
  MX_TIM1_Init();

    TIM1->RCR=1;

     。。。。。。
第2个问题:
它涉及到ARR/RCR/CCR等带预装功能的数据生效问题,当开启预装功能时,
它们的寄存器内容在发生更新事件时才生效,否则即改即有效。 像你这里开启
预装功能合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