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问题求助

楼主(2020-10-06):
(无正文)

网友A:
1,不一定,如果内层设计是天线,那它就是个信号接收器
2,有些PCB专门要用很多地孔来做特定区域的屏蔽或者导热或者电连接,对于密度及孔径的大小有讲究
3,多层的柔性PCB知道不。。。

网友B:
4层一般 层叠: top gnd vcc bot  1,2一般走信号,vcc层也可以走部分信号

网友C:
1.里面的干扰小
(如果设计阻抗的话,一搬设计在外面)
2.没有啥影响(就是成本会高点哈哈哈)
3.压合的时候容易断容易翘容易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