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信号强度检测IC

楼主(2020-10-06):
有没有能直接检测GPS信号强度的芯片?推荐下型号或者发下规格书,谢谢!

网友A:
用GPS模块接收信号,从数据包获取信噪比数值,就当信号强度吧。

网友B:
GPS数据帧里面不是有关于卫星定位得信息吗?可以通过这个来间接反应GPS信号强度。

网友C:
GPS数据帧已包括信号强度

网友D:
RF对数检波器 能用不? 杭州瑞盟MS2351  MS2351M 是一款对数放大器芯片, 主要用于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SSI 与功率放大器控制, 工作频率范围是100M~2500MHz, 典型动态范围 45dB。 各种手持设备和其它无线设备都可使用该芯片。 相对于使用离散的二极管检波器,MS2351M 可以提供更宽的动态范围更高的精度。 特别地, 在-40℃~85℃温度范围内表现出良好的温度稳定性。MS2351M 本质上是电压响应器件, 典型的输入信号范围均方根值 1.25mV~224mV, 或-58dBV~-13dBV, 这与负载为 50Ω时-45dBm~0dBm 等效。

网友E:
木有的
一般测试GPS 如果没有专业仪器,那就从串口数据上上分析 每颗星的信噪比 可以下个现成的GPS测试软件

网友F:
GPS供电一般是3.3V,把RX,TX和电脑连接起来,有专门的电脑软件可以测GPS  DB值,我分享给你一个,下载解压后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RF对数检波器 能用不? 杭州瑞盟MS2351  MS2351M 是一款对数放大器芯片, 主要用于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SSI  ...

省省吧,GPS接收机输入信号大概多大,自行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