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没有推荐的无源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20-10-06):
      最近用ADI的LTC3588做了一个能量收集装置,但是发现输出端口带负载能力比较低(匹配阻抗比较大,差不多20MΩ左右),想问一下有没有无源阻抗匹配网络适应高阻抗匹配的。

网友A:
开个脑洞哈,几块钱一粒的电离式烟感探测头,如果有条件抽出 -3 甚至 -4 的高真空,大概就是个 5~7V 输出的 同位素电池,本身的半衰变周期有四百年,但其废弃产物是氦气,想维持真空,吸气剂难找。
可惜没有便宜的 Co-60 离子源 ... ...

网友B:
无源功率放大电路,就是不需要电源就能放大功率的电路。。。。

就是相当于从3588的Vcc口输出之后我发现需要几十MΩ的电阻才能让输出电压稳定在3.3V,现在想的是有没有什么电路能够将匹配阻抗降低。

网友C:
能量源在那?好比交流放大器,能量源是VCC。此电路能量源在那?

网友D:
电容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量源在那?好比交流放大器,能量源是VCC。此电路能量源在那?

LTC3588的板子里面有一个超级电容器,能量就是存储在那里面,这个电容器和负载电阻并联。LTC3588的PZ1和PZ2连接外部的压电能量端口,D0D1控制LTC3588输出不同电压,VIN外接一个输入电容。LTC3588板子我把照片放在最前面了。

通过振动能收集能量转换电,能流密度很低的。

楼主:
本身就是超级电容器储能,然后主要现在想的是使用电路手段将电路两端隔离,类似于射级跟随器那样,输入高阻抗,输出低阻抗,变相提高了带负载能力,但是射级跟随器是有源的,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无源的电路看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身就是超级电容器储能,然后主要现在想的是使用电路手段将电路两端隔离,类似于射级跟随器那样,输入高 ...

相同电路并联100个

网友E:
手摇发电机要不要?

网友:
硅光电池,算不算无源?只要有光, 不用给他充电就永远都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源的只能功率传递并且有衰減,无法放大功率。

衰减的话也没问题,主要现在就是想把电路的匹配电阻降下来,输出端口需要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G:
并联20兆个就是1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