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说我不行!连GD32E103C8的FMC的16位编程都搞不定?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用户使用手册上,上面说明FMC支持32位和16位编程,可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FMC16位编程不行,32位和64位编程却可以(我使用的固件库版本是V1.0.3))!
后来我把固件库版本从V1.0.3升级到V1.0.4,然后发现V1.0.3的固件库有半字halfword(16bit),单字word(32bit),双字doubleword(64bit)编程函数:
fmc_state_enum fmc_doubleword_program(uint32_t address, uint64_t data);
fmc_state_enum fmc_word_program(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
fmc_state_enum fmc_halfword_program(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然而V1.0.4的固件库只有单字word(32bit),双字doubleword(64bit)编程函数:
fmc_state_enum fmc_doubleword_program(uint32_t address, uint64_t data);
fmc_state_enum fmc_word_program(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

以上是不是说明FMC不支持16位编程,否则为什么官方升级的固件库去掉了半字编程函数fmc_state_enum fmc_halfword_program(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广大网友们,你们使用FMC16位编程可行吗?谢谢!

网友A(2020-10-07):
一般  我是自己写了应用,做页擦除后,1个字节1个字节 写入。 稳定第1,没必要纠结要2个字节一起写会帅一点。 我理解,内部的FLASH 跟外部24CXX是一个性质的东东,集成进去就是内置FLASH

网友B:
快吃汇仁**宝

楼主:
你吃了有效果吗?

网友C:
关键是他要先有老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他要先有老婆

网友D:
你老婆说的对,你真的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老婆说的对,你真的不行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准备删帖!

网友E:
牛X了!找到原因不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X了!找到原因不分享一下?

不是啦!是GD32F103C8的FMC不支持16bit编程,虽然用户手册写着支持16bit编程,实际上只支持32bit和64bit编程。我咨询过GD的技术支持的。

网友F(2020-12-10):
楼主试过没有重复往flash一个地方写数据:比如本来是0xFFFFFFFF, 第一次写操作后变成0x55AA55BB,  再操作一次写成0x00000000 。 想用flash存点儿东西,又想减少点儿擦出次数。 然而发现第二次操作不成功。 逻辑在stm32上边是好使的, 换到GD32E103上不好使了

网友G:
一看标题还以为卖印度神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试过没有重复往flash一个地方写数据:比如本来是0xFFFFFFFF, 第一次写操作后变成0x55AA55BB,  再操作一 ...

感谢指正,之前理解错了。故编辑掉。如言语有冒犯,向你道歉。

网友H:
原来E103不支持16bit写入,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锅GD不背,自己对flash机制理解不对,想2次写必须先擦除,所有的flash都这样,st也不可能例外!
你说st ...

ST的行不行  你动手试试 不就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ST的行不行  你动手试试 不就明白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ST的flash可以不用擦除就可以写数据,而GD的必须擦除后才可以写入,ST的究竟是什么FlashRom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ST的flash可以不用擦除就可以写数据,而GD的必须擦除后才可以写入,ST的究竟是什么F ...

   结束讨论,GD32E103手册上说明不能这么干

网友J(点评):
@贺少兵,赞同

网友G:
这标题也是绝了,我以为我走错了地儿。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楼主试过没有重复往flash一个地方写数据:比如本来是0xFFFFFFFF, 第一次写操作后变成0x55AA55BB,  再操作一 ...

不行的,我可以确认给你。

网友H:
好的,原来E10X和F系列差别这么大。
是我说错了,我收回前面的话,向你道歉,对不起。
也是我理解错了,没看清你说第二次是要写0x00,以为你要写别的数据。外置flash好像没有这个检查,所以可以重复写,在这点上我也和内置flash编程弄混了。
刚才重新看了user manual,gd32f系列和stm32f系列一样,允许二次写入0;E系列不同,不允许二次写入0。
感谢指正。

网友L:
这是要干嘛?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楼主试过没有重复往flash一个地方写数据:比如本来是0xFFFFFFFF, 第一次写操作后变成0x55AA55BB,  再操作一 ...

这个不支持。
比较新的GD32芯片,比如E103,E23x,不支持16位编程。不支持同一个地址多次编程。

网友N:
快用汇仁**宝片

网友O:
哪里不行了…………

网友P(2021-04-02):
这标题真的引人入胜,楼主的py功力果真深厚,男人不能说不行,就是不行也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