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ic33ep系列的BLDC驱动方案

楼主(2020-10-07):
工作之余,开发了一款基于DSPIC33EP32MC502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直流无刷电机开发板,基于官方AN1160应用,方便自己学习测试。
感悟:
1,AN1160的择多函数算法在较短的代码下完成了较为强大的功能,实际测试中,电机驱动效率与其他硬件过零比较器方案不分伯仲,但理解算法需要点精力;
2,为什么选最小封装的502,因为实际工程中出于成本考虑使用502的概率最高,欢迎专家拍砖;
3,与其他公司的BLDC驱动方案相比较,microchip的dspic33ep存在性价比优势;

欢迎有相关应用&感兴趣的专家在此交流!

硬件上将可能应用的功能端口全部配置到位。
Ø  电源电路:电源模块使用3种电压的LDO,可将(0-12V)输入电压转换为3.3V,5V,12V三种电源,并可通过跳线插针向外提供电源。
Ø  LED灯:总计10个,其中6个分别连接DSP的6路PWM输出,便于了解PWM输出状态,另外4个分别反馈,串口及电源工况。
Ø  按键:3个分别作为复位及程序中的功能按键。
Ø  三相逆变桥:包含6个MOS管,1个栅极驱动器(6路)可做为BLDC电机的驱动逆变桥。
Ø  CAN总线:本开发板DSP支持CAN2.0,接口为常用DB9,用户可以调试CAN总线通讯,并在电驱动调试过程中,作为一种高效的调试手段。
Ø  I2C接口:方便用户调试I2C功能模块,可通过I2C总线向板载 EEPROM读写数据,亦可通过I2C向板载OLED显示屏(128X64,0.96寸)发送数据进行实时显示,增加了一种调试手段。
Ø  UART接口:板载CH340串口转USB芯片,可使得开发板串口方便的通过USB与PC进行串口通讯,扩展调试手段。
Ø   PWM输出接口:输出PWM信号,PWM的峰值为输入开发板的电压值。
PWM检测接口:检测输入开发板的PWM信号,可作为电机控制的调速端口

网友A:
谢谢分享【BLDC驱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BLDC驱动方案】

还请都指教

网友B:
估计你是从外星来的,微芯的东西还谈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从外星来的,微芯的东西还谈性价比

无刷电机驱动方案  车规级别IC对比中  microchip  的dspic33ep系列存在成本优势,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从外星来的,微芯的东西还谈性价比

鄙视用ST32的。就一些例程互相抄来抄去。在专业领域微芯相当专业。

网友D:
AN1160的择多函数算法在较短的代码下完成了较为强大的功能,实际测试中,电机驱动效率与其他硬件过零比较器方案不分伯仲,但理解算法需要点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鄙视用ST32的。就一些例程互相抄来抄去。在专业领域微芯相当专业。

赞同你的说法@郑朝清       ST在汽车应用领域做的不太好,微芯器件硬件性能上做的不错,价格也厚道,车规认证也较多。只是软件应用支持上做的确实不太好,BUG比较多,在商品化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测试。友情提醒:AN1160代码其中的一个BUG 是灾难级的……,大家多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1160的择多函数算法在较短的代码下完成了较为强大的功能,实际测试中,电机驱动效率与其他硬件过零比较器 ...

有何指教

楼主:
砖头出去了,玉呢

楼主(2020-12-24):
  AN1160  BLDC   开发板  没有同学讨论吗?

网友E(2021-02-13):
你好!板子还有多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板子还有多余的吗?

你好有多余的

网友F:
楼主的板子不错。PIC的芯片质量肯定不错,但太贵呀. 其实如果作为BLDC用dsPIC30F2010完全够用,而且成本比33EP32MC202低一些。
顺便问一下,有国产的可以代替这个芯片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板子不错。PIC的芯片质量肯定不错,但太贵呀. 其实如果作为BLDC用dsPIC30F2010完全够用,而且成本比3 ...

dspic33ep32mc202车规125℃的在8块多RMB,国产的车规级的少,即使通过车规认证了,但都没有大规模应用的案例,你也不敢随便用。

网友G:
物业系那个问问有多余的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物业系那个问问有多余的板子吗

有多余的  数字名称就是  Q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