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多片ADC并行采集系统关键技术

楼主(2020-10-07):
多片ADC并行采集系统关键技术

楼主:
    模拟数字转换器C ADC)是任何一个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高速高精度的ADC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雷达、
仪器设备等领域,对于ADC指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单片ADC的采样率和
分辨率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很难同时实现高采样率和高分辨率。多片ADC并行采
集系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为实现高速高精度数据采集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
案,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楼主:
    首先,分别研究了基于时间交替采样、正交镜像滤波器组、混合滤波器组的
三种多片ADC并行采集系统的工作原理、完全重构条件和频率响应,在对三者的
分析比较下确立混合滤波器组ADC系统为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
    其次,研究了理想混合滤波器组ADC的系统设计方法,分析了在不同分解滤
波器组结构下系统的理想重构性能,仿真结果说明了功率互补结构的优越性。同
时引入了模拟实现偏差和量化误差到系统中,研究其对混合滤波器组ADC系统重
构性能的影响。
    再次,引入全局最小二乘法、局部频带加权法和过采样方法对混合滤波器组
ADC系统的综合滤波器组系数进行数字优化,仿真验证了其有效性。另外,针对
由于模拟实现偏差造成的分解滤波器组系数偏差,提出了能量谱模型估计法,与
己有的二阶矩模型估计法相比较,估计精度得到了显著提高。
    最后,将以上优化方法和偏差估计算法同时应用到混合滤波器组ADC系统中
进行仿真分析。引入1%模拟实现偏差到两通道3阶功率互补混合滤波器组ADC
系统中,采用7%过采样率和能量谱模型估计法对分解滤波器组系数偏差进行估计
和校准后,系统的重构性能得到了人幅提升,混叠噪声的无杂散动态范围平均约
为100 dB,系统有效位数达到了16 bits左右,理论上符合高精度的需求,为混合
滤波器组ADC系统实际系统设计方案积累了经验。

网友A:
多片并行采集!

网友A:
多篇并行采集,只有FPGA可以做到吧!

其他的都谈不上。
除非是多颗MCU采集吧!

网友B:
多片ADC并行?

这个是电力采集应用的吗?

网友B:
感谢分享 有点深度
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