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子方案超便宜的

楼主(2020-10-07):
如图这个功放板子超便宜的,好想要图纸

@tyw :也就个一个OP加功率管,很传统的。
tyw
@zyj9490 :把图拍清晰点,型号看不清没法破姐
没有上100W的吧,AB制的。

网友A:
自己反绘一下

网友B:
国光电器出的板子吧

网友C:
去diyaudio找找

或者hifi

网友D:
你看看什么型号的,D类功放太多了,从5V到+-100V都有。

网友E:
就是个前级音调电路板,没看见攻放电路

有功率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个前级音调电路板,没看见攻放电路

信号前级就几个074,中间两SOP8的应该是开机用的IC;右边是功放管IR的

楼主:
前级是几个074 ,中间的应该是开机用的SOP 8IC ,右边是IR的功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