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LCD液晶显示屏的极限工作温度

楼主(2020-10-08):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设计LCD液晶模块的时候,会考虑到选用什么温度范围的液晶材料。通常我们LCD液晶模块的工作分为:常温0℃~50℃,宽温-20℃~70℃,超宽温-30℃~80℃,甚至有客户会选用-40℃的极特殊材料来设计。
  众所周知,例如宽温的工作范围是-20℃~70℃,那么首先,在低于-20℃和高于70℃的环境下,液晶屏理论上就无法工作了,但是,如果温度还没有达到70℃和-20℃,但是已经很接近了,可以说是极限温度了,那液晶屏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客户会提出的问题,很多客户即使使用的是宽温液晶屏,在温度降低至零下的情况下,字体开始变得很淡,而在温度升高的情况下,字又变得很深,就会认为和起初理解的工作温度有区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从液晶屏的原理来说就很好解释了,液晶屏幕之所以能显示各种图案或者笔段,是由于液晶盒内的液晶在工作,而液晶,顾名思义是液体的,一定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温度高的时候液晶会发热,流动速度加快,反馈在显示上就是,颜色变的很深,而温度低的情况下,液晶就会开始结晶,流动变慢,显示上刷新速率就会变得很慢,并不是它不能显示,而是显示正常的时间会比常温环境下慢的多。
  这样大家都应该能理解了吧,工作温度从液晶屏来说,只是说在这个温度范围内它是能够工作的,不会出现彻底白屏或者失效的状态,但也不能避免因环境温度变化而导致的显示速率的变化。
  通常来说,以宽温液晶模块为例,从-5℃和50℃开始,显示的速率就会开始有明显变化,到了-20℃和70℃,就达到极限温度,基本已经无法使用了,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客户,如果实际使用温度就已经接近极限温度了,那一定要选择更宽的温度范围的液晶屏来使用,当然,如果想要液晶模块始终能和常温下显示效果一样,那只能通过外部加热或者降温来实现了。

网友A:
那些要求宽温度的液晶需求,推荐用OLED,完美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要求宽温度的液晶需求,推荐用OLED,完美满足要求.

有的客户要求控制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些要求宽温度的液晶需求,推荐用OLED,完美满足要求.

OLED太费电,这玩意白天不开背光的时候,功耗很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客户要求控制成本

要达到这个宽温度的要求,液晶的成本应该更高吧?
先要满足要求,才能考虑成本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LED太费电,这玩意白天不开背光的时候,功耗很低。

加一个唤醒的功能不就完了?一个按钮而已.毕竟再功耗低,7x24小时开着的耗电也不会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唤醒的功能不就完了?一个按钮而已.毕竟再功耗低,7x24小时开着的耗电也不会低啊. ...

不同意你的说法,这种黑白的点整屏,不开背光白天是能正常显示的,此时会非常省电,几十个uA,换成OLED你试一试,大几十mA(屏是一直显示的,不能黑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你的说法,这种黑白的点整屏,不开背光白天是能正常显示的,此时会非常省电,几十个uA,换成OLED你 ...

我的思路是加一个按键,需要观察时才点亮,
液晶也有这个问题,怎么识别现在是夜间需要打开背光?装一个感光头吗?白天黑夜可是各有12小时啊.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如果要一直显示,那LCD就算白天不开背光也只能节约一半的电嘛.你再是几十个uA有什么用?除非你 的需求是在白天要一直可以观察,晚上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思路是加一个按键,需要观察时才点亮,
液晶也有这个问题,怎么识别现在是夜间需要打开背光?装一个感光头 ...

OLED的屏幕相对LCD屏幕要贵,一般在高端产品上用OLED的多,低端的大多数还是用的LCD的显示屏幕的。还有就是OLED长时间使用出现老化烧屏的现象要比LCD屏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思路是加一个按键,需要观察时才点亮,
液晶也有这个问题,怎么识别现在是夜间需要打开背光?装一个感光头 ...

对,基本是白天使用,晚上就关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基本是白天使用,晚上就关机了。

你这个需求比较少见啊,用在什么上面的?
我的是要激活一下才能看到,但7x24小时都可见,这个还是OLED比较好.烧屏也不是问题,实际显示不了太多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需求比较少见啊,用在什么上面的?
我的是要激活一下才能看到,但7x24小时都可见,这个还是OLED比较好. ...

手持的设备,主要是一些气体检测的设备,比如检测煤气、甲醛等,白天上班采用,晚上下班基本都power o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