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8N电机驱动模块接入点击后压差为0

楼主(2020-10-08):
想做一个小车,使用L298N驱动电机,但是遇到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如果IN1接1,IN2接0,OUT1和OUT2之间有8V左右的压差,但是只要接入电机,压差就变为0了,驱动模块使用12V稳压电源供电,应该不是供电不足的问题,电机直接接电压也是可以转的,请问为什么OUT1、2之间一接电机压差就变为零呢?是触发驱动模块的短路保护了么?但是接了电机也不太可能短路吧。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ENABLE也要接高电平,L298N的输出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