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开关电源参数的解释分析

楼主(2020-10-08):
开关电源是相对线性电源说的。它在输入端直接将交流电整流变成直流电,再在高频震荡电路的作用下,用开关管控制电流的通断,形成高频脉冲电流。在电感(高频变压器)的帮助下,输出稳定的低压直流电。由于变压器的磁芯大小与工作频率的平方成反比,频率越高铁心越小。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小变压器,使电源减轻重量和体积。因为高频可以减少转换损耗,使这种电源的效率比线性电源高很多。这样就节省了能源。

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脉冲幅度调制(PFM)和混合调制构成。

输入电压范围:

输入电压是指客户端提供给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即电源能正常工作的电压。常见的分为AC(交流)和DC(直流)输入两种(或AC、DC均可)。

对于产品而言,输入电压均有范围,常见的AC输入的有:176Vac~264Vac;90Vac ~132Vac;90Vac~264Vac等;而常见DC输入的有:36VDC ~72VDC等。

此参数主要是保证开关电源在客户端的设备上能正常使用。

输入频率范围(Hz):

此指标主要是能满足客户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电网的要求。

通常产品的指标为:47Hz~63Hz

我们国家的电网为:220Vac/50Hz

启动冲击电流:

开关电源在启动瞬间,由于电容在开机瞬间会形成一个很大电流的充电过程,这就形成了启动冲击电流;其如果过大容易导致桥堆和保险丝等器件烧毁;

此指标主要是考虑电源在启动时耐受冲击电流的能力。一般要求冷机启动情况下:<30A (220Vac/50Hz)。

最大输入电流:

在电源工作时,输入端回路总会有电流,即我们所说的输入电流;

一般来说,最大输入电流出现在输入电压为下限值时;

它的大小受以下几个因数的影响:输出功率、PF值(功率因数)、输入电压和效率等。

输出启动时间:

启动时间是指开关电源在最大载情况下从电源(直流或交流)输入到其输入电压上升到规格下限值(或90%U)时的那段时间;

通常在220Vac输入时,要求小于1S;在110Vac输入时,要求小于2S。。

启动时间可能对系统的时序信号有影响,当然启动时间过长可能会认为电源出现故障。

输出过冲:

当电源启动时,输出电压将上升至某一值V1时经电源的反馈回路调整后至稳定输出电压值V0,此时的输出过冲(overshoot)即为(V1-V0)/V0*100%;同理,当电源断开输出时,也会出现所谓的输出欠冲(undershoot);

此项指标主要是考量开关电源的反馈回路的反应速度。

测试时应兼顾各种输入条件和负载条件。

保持时间:

定义是:开关电源从输入切断电源起到其输出电压下降到稳压范围外时(一般是输出电压的下限)的时间,单位是mS级。

通常标准:220Vac输入时不小于20mS;110Vac输入时不小于10mS。(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时间要求,有要求≥16ms,有的则要求在交流输入120V时≥ 12ms)

效率:

效率的定义是指某一电源输出的总功率与输入有用功的百分比。

此指标是检验电源的功率使用率,效率高就意味着耗能少,效率低就意味着耗能多;从产品开发而言,效率低意味着电源本身的功耗大,自身产生的热能也相应增大,这将影响产品的可靠性。

温度系数:

此指标主要是评估开关电源在其允许的环境条件(泛指温度与湿度)下,其输出的电压变化率是否满足要求;

影响温度系数的因数主要是开关电源的元器件在环境变化后某些参数的偏移从而引起整机参数的变化(对于产品而言即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电流是定义某一电源本身的特定参数;一般定义每路输出所允许的负载电流范围(描述最小电流和最大电流);如不定义最小电流值,则默认为最大电流值的10% 。

此参数的确定取决于客户设备的实际功率。一般而言,建议使用不大于80%Pmax.

源效应:

源效应定义是开关电源在某一特定环境温度条件下,在输入电压变化时其提供稳定输出电压的能力(也称为:输入电压调整率)。

此指标主要是考虑到开关电源可能在不同的输入电压的工作环境,由此引起的输出电压不稳定情况。如在国内的边远地区或农村地区,电网的供电稳定程度较差。

负载效应:

负载效应定义为开关电源在某一环境条件下,在输出负载变化时其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的能力。

稳压精度:

综合开关电源在不同环境条件、不同输入电压、不同的负载条件下,其提供稳定输出电压的能力;

该指标其实是将源效应、负载效应和温度系数等综合起来。

输出纹波:

输出纹波可能会影响到系统工作时的稳定性,当纹波问题过大时造成系统当机或丢失数据的情况时有发生。

纹波的大小按照1%V0来定义,但一般而言,纹波均定义不大于50mV。

输出噪声纹波的测试:

⑴输出纹波和噪声是指叠加在输出直流电压上的交流成分,其中纹波是叠加在输出直流上开关频率的偕波分量,而噪声电压是在与开关频率无关的非周期的分量。测试纹波和噪声应在规定的带宽内测试,一般用20MHz带宽,超20MHz带宽的示波器可选用20MHz的带宽限制,一般用mVp-p表示,测量应采用靠测法即去掉探头上的地线夹和测试钩,直接用探头靠在电源模块的输出引针上,这样可以避免空间辐射超成影响,还可以避免将共模信号叠加在真正要测试的差摸信号上。

⑵另一种方法是用双绞线测量。适用于便装式电源的测量 。

动态负载响应:

一个额定电压输出的电源,具备反馈控制回路,能够将其输出电压维持稳定,但由于实际上反馈控制回路有一定的频宽,限制了开关电源对负载电流变化的反应。

系统的负载电流一般是变化的,所以动态负载响应测试确保了电源在负载变化时不会出现输出呈现不稳定、失控或振荡现象。

保护功能:

输入保护:根据模块电源时间的工作环境及用户对可靠性的要求,可以选择输入保护电路,以提高电源系统的可靠性,输入保护电路由保险丝、反极性保护二极管、输入电容、瞬态抑制二极管组成。

①保险丝

设置在电源模块输入端的保险丝提供安全保护,一般保险丝规格可选取1.5-2倍的额定输入电流,如果模块工作在一个相当宽电压范围,保险丝应该选择2倍的最大输入电流。是否选择一个快速熔断的保险丝取决于具体的应用。一般来说一个普通的保险丝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但在热备份的应用中,我们推荐使用快速保险丝,以防失效的模块将输入母线短路。

②输入电容

在模块的输入端应加装一只电解电容,这个电容有两个作用;

1)吸收模块输入端的电压尖峰;

2)在输入母线上出现瞬间电压跌落时,给模块提供一定时间的维持电压。

③反极性保护

为了防止模块在输入极性接错,在输入端安装一只二极管,这只二极管可串在输入回路,对低电压输入电源,可并联在输入回路。如果使用瞬抑制二极管作为瞬态过压保护,则省略串联二极管,同样可起到反极性保护的作用。

④输出保护

输出保护一般有:过电流、过压、短路等保护;

电源具备保护功能的作用是:一保护客户端的设备;二是保护电源本身,避免其损坏。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主要包括了温度和湿度。

每个电源都有其特殊的使用环境。温度越高或越低和湿度越大,工作环境也就越恶劣。

电源的使用环境也会对设计开发时选用器件有影响,即工作环境越恶劣,选用的器件的可靠性也就越高,就是说成本也就越高。

另外使用在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应考虑降额使用。

电磁兼容:

电磁兼容(EMC)目前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开发产品均严格按照EMC相关标准开发设计。

产品在满足自身的EMC要求同时,也应作为客户端的一个配件与系统相配合并满足其EMC标准要求。

电磁兼容包括有EMS和EMI两项。

EMS目前在能测试的项目有:ESD(静电放电)、EFT(电快速脉冲群)、Lightning(雷击浪涌)和Dips and Variation(电压暂降和瞬变)四项;

EMI电磁干扰方面,目前能测试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

根据不同电压,采用压敏电阻、气体放电和TVS,TVS动作速度非常快,达ps极(10-12s),但其通流量不达,应将其放在后级。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的通流量可以做得很大。但速度较慢只有us(10-6s)。为了让高能量得浪涌电压尽量在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上,建议在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与TVS之间放一级电感,用电感阻挡一些时间,高能量得浪涌电压尽量从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泄放。气体放电管是一种负阻元件,一旦导通只有几十伏得降压,故应与压敏电阻配合使用。二级间的阻滞电感可与EMC输入级的电感共用。
关于感性负载和启动电流:

如采用电源模块驱动感性如电动机、电磁阀等,那么应当注意感性负载会产生感生电动势,造成电源模块的误动作。可在输出级加一只二极管,将感生电动势隔离。

如果采用电源模块驱动感性如电动机,除应注意感生电动势外,还需注意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来讲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正常工作标称值的6-8倍,电源模块的保护电路可靠而灵敏,会因过流保护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