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小挑战:元件数量最少成本最低的振荡电路

楼主(2020-10-08):
电路用途:控制LED闪烁,或者控制有源蜂鸣器断续鸣叫。
设计目标:元件越常用越好;
1.元件数量及元件成本都最低;
2.不能满足1的情况下,元件数量最少,成本不是最低但能接受;
3.不能满足1的情况下,元件数量不是最少,但元件成本最低;
其他:占空比、频率的调节方便性,电源适应性。。。

楼主:
用途:控制一个LED闪烁,或者控制一个有源蜂鸣器断续鸣叫。

网友A:
网上有一个电路,元件少,声光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一个电路,元件少,声光都有。

要不要挑战一下,闪LED、控制蜂鸣器的电路各来一个.

@叶春勇 :1,楼上电路全部就这么多。 2,如果加"电源",用逻辑件也是选项。
@captzs :做工装拆过一个蜂鸣器+LED等,电源好解决,一个电阻加二极管,并联稳压电路。就是这么搞的。
这样要增加一个直流电源的成本,这个比上述电路贵好多。

网友B:
这个题目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前几天才实验过一个:

一个1.5k电阻,一个220uF电容,一个通用型三极管,加上LED,才4个零件。

如果不使用变压器(阻塞振荡),我估计这个是元器件最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前几天才实验过一个:

大牛,看着不错,上个电路呗,说不定以后就有个以你名字命名的经典电路啦

网友C:
一个继电器,一个电容,一个电阻,组成汽车转向灯振荡、驱动、声音提醒(滴、答、滴、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前几天才实验过一个:

请教,这是利用三极管的什么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雪崩电路。没见过面包板的来看看。

这个电路比较眼熟,成本也还好,就是元件数目稍多一些。

网友E:
如果量足够大,那肯定是定制IC成本体积元件数量全都最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继电器,一个电容,一个电阻,组成汽车转向灯振荡、驱动、声音提醒(滴、答、滴、答)。 ...

也是个方案,只是继电器的成本体积不太占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量足够大,那肯定是定制IC成本体积元件数量全都最优。。。

不知道呢,类似NE555这样的也不便宜呢

网友E:
小管脚的MCU元件体积和元件数最好,但成本不是最低,不过频率闪烁模式比较灵活。

查了下MCU价格,最便宜的1毛多点,有些场合这样用也挺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量足够大,那肯定是定制IC成本体积元件数量全都最优。。。

LM358,TB上几分钱1个,成本倒算不错呢。

还有LM393价格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化的,若加入Ra丶Rb可使VCC笵围变很大,又有控制端,又可以驱动大负载的BZ丶喇叭之类的,你用微 ...

嗯 也挺实用的,记得初学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电路做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闪烁发光二极管(其实就是两引脚的IC),元件最少,价格最便宜;(极大量用在玩具上面)。只是不能满足占空 ...

是的,我也找了一下,自闪LED也才几分钱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前几天才实验过一个:

请问三极管C极E极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E极C极的压差最低能到什么程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画的电路跟面包板接线不一样,雪崩电压就是参数Vebo,他画成基极开路変成Vebo+0.7v。这个无 法仿真。 ...

请问实际电路是什么样,B极C极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是x大画的,但是书上都是集极悬空,只接射极和基极。x大的面包板也是集极悬空的,BCE。不过基极悬空 ...

书上还有这样的接法啊,好像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是x大画的,但是书上都是集极悬空,只接射极和基极。x大的面包板也是集极悬空的,BCE。不过基极悬空 ...

搜了下,找到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1910-1-1.html?_dsign=0fec0368

网友A:
真是的!耐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的!耐得住?

额,耐得住啥?
是寂寞吗?
还是挑逗?

别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是x大画的,但是书上都是集极悬空,只接射极和基极。x大的面包板也是集极悬空的,BCE。不过基极悬空 ...

请问雪崩击穿的时候,是不是有负阻的特性?不然感觉振荡不起来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雪崩击穿的时候,是不是有负阻的特性?不然感觉振荡不起来呢

雪崩就是雪崩,跟负阻是不同的。

网友G:
BJT的击穿特性之类的“非正常”特性通常不会在仿真模型中体现,所以通常仿真不出来。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上个世纪5,60年代的作品,相关论文一时找不到了,从几十G论文里想扒出来一篇,跟大海捞针一样。
看过就有印象,但是具体那篇论文就不好找。

但是对于工作原理,看下图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x大的电路图是正确的,基极悬空的有雪崩特性。但是他接错线路,接成集极悬空,変成斉纳特性,所以LED一直 ...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我集电极悬空了d??

原理图我没画错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上个世纪5,60年代的作品,相关论文一时找不到了,从几十G论文里想扒出来一篇,跟大海捞针一 ...

论文就是有,我也看不懂。我给你贴出yuanzhoulu网友上传的资料。

楼主:
由于LM358、LM393现在价格便宜,感觉下图也还比较实用,5个元件+LED,LED可以串在电阻里:

楼主:
另外,用TL431,或者MAX809是不是也能做出比较简洁的闪灯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由于LM358、LM393现在价格便宜,感觉下图也还比较实用,5个元件+LED,LED可以串在电阻里:

...

还真是,一个op值2.5-3.5个三极管
220u电解电容要贵吧

网友A:
由于视角暂留,闪光直接用50Hz市电,嫌快,用位移块分频得到频率低信号驱动发光管。如果需要,输入端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真是,一个op值2.5-3.5个三极管
220u电解电容要贵吧

是呢,另外不好的是S0-8封装还挺大挺占面积、静态电流也挺大;看看还能不能再简化元件数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视角暂留,闪光直接用50Hz市电,嫌快,用位移块分频得到频率低信号驱动发光管。如果需要,输入端加一个 ...

这个具体使用哪些元件呢,感觉做出实物挺复杂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正确。TO92包装的若干高频管是BEC顺序,其它都是ECB顺序。不过韓糸的我没用过不确定。TO220的几乎 ...

到了立创看了下的确有不过我自己备的是ebc顺序s805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正确。TO92包装的若干高频管是BEC顺序,其它都是ECB顺序。不过韓糸的我没用过不确定。TO220的几乎 ...

还能总结出这个规律,你也是高手啊

到网上找个2N3904的:

网友G:
这个“负阻”应该是流控,压控其并不稳定。而电容是以电压为状态,故其并非通常意义的负阻作用。

其实,这类似于弛张振荡器,属于强非线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使用哪些元件呢,感觉做出实物挺复杂呢?

   任何型号的移位寄存器工作于50Hz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便宜就行。根据需要,选择4位或8位。
   50周用于听觉嫌低,全波整流100周,再倍频到200周,如果需要再倍频,但是电路复杂些,多用几个电阻。

网友I:
一个元件的振荡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元件的振荡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看到这个电路就想到电鱼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这个电路就想到电鱼机

其实某些汽车的喇叭和这个更接近

楼主:
大家总结了不少经验,有需要的工程师可以有不少参考思路了

网友J(2020-12-04):
http://www.sparkbangbuzz.com/flame-amp/flameamp.htm

这个美国人的网站真的是叹为观止,用一块镀锌铁皮做成负阻振荡器,用酒精灯火焰做热栗子三极管,用铝箔和保鲜膜做紫外激光,玩电子玩到极致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K(2021-01-10):
这个电路可以用TDA2003来做,观察TDA2003内部电路,这IC里面内置了R和R1,

因此只需外接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也就是如下图,驱动能力很强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