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测评】+第一次接触STM32H7

楼主(2020-10-08):
之前都是用F0,F1,F4,没想到都出H系列的了,H系列是什么情况,我不大知道,原来STM都出M7内核了
基于ARM® Cortex®-M7内核的STM32H7系列高性能MCU
这个H,我猜应该是High的意思吧,挺High的。
经过查找资料可知该开发板的主控具备以下特性。
单核系列:基于Cortex®-M7的产品,或者运行于550 MHz频率下实现最佳性能,或在280 MHz频率的停止模式下、以34µA典型的功耗实现性能和节电的独特结合。
STM32H7A3:280 MHz,最高内存集成度,TFT-LCD,JPEG编解码器,色度™,可选嵌入式SMPS,双Oco-SPI与飞行解密
内嵌加密/哈希处理器的STM32H7器件支持安全服务,例如安全固件安装、安全启动以及安全固件升级。
STM32H7单核和超值系列的封装引脚可以与STM32F7系列超高性能MCU和STM32F4高性能系列MCU的大多数常用封装做到兼容

---------------------------------------------------
STM32H7A3/7B3 基于ARM® Cortex®-M7内核的高性能系列MCU
STM32H7A3/7B3系列微控制器集成Arm® Cortex®-M7内核(具有双精度浮点单元),工作频率高达280MHz。

性能
• 在280 MHz的CPU频率下,从闪存执行程序时,能够提供1414 CoreMark /599 DMIPS的性能,借助其L1缓存实现了零等待执行。
• L1缓存(16 KB的I-缓存 +16 KB的D-缓存)提高外部存储器的执行性能。

安全性
STM32H7B3 MCU包含以下额外安全特性:
• 加密/哈希硬件加速 ;
• 在Octo-SPI外部串行闪存上实时解密;
• 安全固件安装(SFI)嵌入式安全服务,可在执行初始程序时执行安全验证并保护软件IP;
• 安全启动和安全固件升级(SBSFU)。

高能效
• 多电源域架构可实现将各电源域配置为低功耗模式,进而优化功耗效率。
• 内置SMPS,用于降低电源电压。还可用于为外部电路供电,以及特定应用情况下结合LDO共同使用。
• 典型功耗为120 µA/MHz @VDD = 3.3 V,在内核运行模式(外设外设关)和SMPS情况下工作温度25 °C。
• 停止模式下(低功耗模式)典型功耗电流为28 µA。
• 待机模式下(低功耗模式)典型功耗电流为2.43 µA。
• 带RTC的VBAT模式(低功耗模式)下通常为460 nA。

图形
• LCD-TFT控制器接口支持双层图形。
• ChromART Accelerator™提高了图形内容创建速度,并为其他应用节省了MCU内核处理资源。
• Chrom-GRC优化RAM使用
• JPEG硬件加速器,可进行快速JPEG编码和解码,从而减轻CPU编解码负荷

片上外设
• 多达35个通信接口,包括FD-CAN、USB2.0高速/全速、照相机接口、并行同步数据输入/输出从接口(PSSI)。
• 可利用带有32位并行接口或双路Octo-SPI串行闪存接口的灵活存储控制器轻松扩展存储器容量。
• 模拟外设:双16位ADC 。
• 多个频率高达280 MHz的16和32位定时器 。

STM32H7A3/7B3 MCU系列提供1到2 MB的Flash存储器,具有以下结构的1.4 MB SRAM:192 KB的TCM RAM(包括64 KB的ITCM RAM和128 KB的DTCM RAM,用于时间关键型程序或数据),1.18 MB的用户SRAM,以及用于在最低功耗模式下保存数据的备份域4 KB SRAM。另外,它提供64至225引脚的BGA和LQFP封装型号。

根据这个选型图,还没发确认该系列。说明很新,真滴很新。
在快递那躺了7天了,今天收到,赶紧晒晒
采用了Necleo-144通用板布局,不具备网络功能。集成了ST-Link V3,这个非常棒,说是高速调试编程器,我手里的其他ST的开发板都是V2的,第一次体验V3,试试。

楼主:
找根micro-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和开发板,先是三颗LED全部点亮,然后熄灭,然后红灯急促的闪烁,按下蓝色user按键,红色熄灭,橙色的LED慢慢闪烁,再按一下,橙色的熄灭,绿色的慢悠悠的闪烁。再按循环。。。

楼主:
在连接到电脑的情况下,可以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以上内容。
这说明你驱动成功了,如果不行,可以手动安装驱动程序,不在赘述。

楼主:
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看它的例子。学习STM32也不例外。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es/stm32cubeh7.html
从这下载cubeH7开发例程序资源包。
TM32Cube 包括 STM32CubeMX,这是一个图形软件配置工具,允许使用图形向导生成 C 初始化代码。
它还包括 STM32CubeH7 MCU 包,该包由 STM32Cube 硬件抽象层 (HAL) 组成,以及一组一致的中间件组件(RTOS、USB、FAT 文件系统、图形、TCP/IP 和以太网)。所有嵌入式软件实用程序都提供一套完整的示例,这些示例在意法半导体板上运行。
STM32Cube HAL 是 STM32 嵌入式软件层,可确保 STM32 产品组合的可移植性最大化。
HAL 已做好生产准备,并且根据 MISRA C:2004 准则开发,并提供了一些记录的例外情况(按需提供的报告)和 ISO/TS 16949。此外,ST 特定的验证过程增加了更深层次的验证。
STM32CubeH7 集集成了开发 STM32H7 微控制器应用所需的所有通用嵌入式软件组件。按照 STM32Cube 计划,这组组件不仅位于 STM32H7 系列中,还具有其他 STM32 系列。这组组件具有高度便携性。
为了方便用户,HAL 可在开源 BSD 许可证下提供。

主要特性

一致和完整的嵌入式软件产品,使用户免受依赖性问题
STM32Cube 支持的所有 STM32 系列之间的可移植性最大化
数以百计的示例,便于理解
使用 CodeSonar 静态分析工具实现高质量 HAL®
STM32H7 专用中间件,包括 USB 主机和设备、TCP/IP 和以太网
免费用户友好的许可条款
可由用户启用的更新机制,以便通知新版本

楼主:
之前强迫你下载,现在只需要收集一下你的邮箱就可以下载了,但是你要登录到邮箱里,然后点开链接,才可以激活下载。
下载速度还是可以的,一共1.1G,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楼主:
如果你使用Keil开发,一定要在pack里安装对应的支持包。
如果你用STM32CubeIDE 开发,同样需要联网安装相应的支持。貌似有点慢。

楼主: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html#documentation
使用开发板就要知道开发板的原理图。
不然没法操作上面的LED和按钮。

楼主:
高电平有效点亮LED
红色LED---PB14
黄色LED---PE1
绿色LED---PB0
蓝色按钮--PC13
按下之后高电平,松手低电平。

楼主:
我们以PB0为例,点个灯。
编译烧录,绿灯开始2Hz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以PB0为例,点个灯。
编译烧录,绿灯开始2Hz闪烁。

谢谢分享

网友B:
开发板使用完了之后,可以借给我用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使用完了之后,可以借给我用用吗?

好几个人找我借开发板,啥情况?群里的?

网友C:
又在吃螃蟹呢。。。。牛。给我们趟趟路。

网友B:
找根micro-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和开发板,先是三颗LED全部点亮,然后熄灭,然后红灯急促的闪烁,按下蓝色user按键,红色熄灭,橙色的LED慢慢闪烁,再按一下,橙色的熄灭,绿色的慢悠悠的闪烁。再按循环。。。
更多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使用完了之后,可以借给我用用吗?

经常会有些搞活动送开发板的,你多关注下。

另外,天猫的STM32旗舰店买块也可以的。

网友E:
STM32H7系列可以USB下载程序,这点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