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PD诱骗三合一芯片重磅推出,免费申请样机

楼主(2020-10-08):
随着USB PD快充的快速普及,USB PD充电器离开始成为消费者不可或缺的电子产品。而老款的笔记本电脑,还有大量采用传统的接口进行充电,如联想的方口、惠普和戴尔的桶形接口(Barrel Connector)等。这样会衍生出一个巨量的寻求,那就是USB-C转传统笔记本充电接口的转接线。这类产品不是USB-IF定义的标准产品,要做好有不少挑战,很多优质厂商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只能被动放弃这个巨大的市场。
图1. USB-C转桶形连接器(DC JACK)
综合来说,这类产品有三大挑战:
一、PD诱骗
PD诱骗功能是PD受电端(PD Sink)的功能,但是由于PD诱骗芯片并不在设备里面,而是在转接线缆里面,不与笔记本电脑的充电管理系统连接,诱骗芯片必须解决以下挑战:
l PD协议兼容性。PD诱骗芯片除了取得USB-IF PD认证,还要有支持更好的兼容性。
l 良好的充电兼容特性。由于PD充电器不与笔记本电脑进行充电握手,必须防止过载关机和反复打嗝现象。
l 低功耗。由于线缆内部空间狭小,热点容易聚集,而线缆的橡胶熔点低,橡胶一旦到了熔点就容易发生短路。所以诱骗芯片自身功耗太大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l 承受浪涌电压冲击。诱骗芯片需要承受高达25V乃至30V的浪涌电压冲击,保证长时间不坏。
l ESD保护。没有良好的ESD保护,诱骗芯片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被打坏。
二、eMarker功能
USB PD充电器的功率越来越大,60W以上乃至100W的PD充电器越来越多。PD诱骗转接线缆除了要满足5A的电流传输能力,还要支持USB eMarker功能,让PD充电器能够识别到充电线缆能够支持5A电流,从而广播输出全额功率。
三、过温保护
USB-C接口开始成为众多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标配。但USB-C也有很多的不足,比如USB-C连接器公头和母座多次插拔导致接触电阻的上升;USB-C连接器Pin与Pin之间的间距较小,头发、金属屑、咖啡渍、汗渍等杂物进入USB-C连接器狭小空间里,导致充电端子处的VBUS 和GND 形成微短路;尤其是USB-C连接器的结构更复杂,加工精度的问题也可导致接触电阻的不稳定。随着充电电流的不断提高,USB-C充电端口出现发热烧毁的现象呈现上升趋势,所以USB-C充电端口的安全保护也成为众多手机厂家越来越关注的焦点。目前通用的做法是在VBUS上串联PTC的数据线热保护方案,PTC在80°C到100°C之间保护,可以保证在线缆的橡胶达到熔点之前实现保护功能。
慧能泰推出的PD诱骗三合一芯片HUSB238,可以克服以上三大挑战。HUSB238是一款高度集成的USB PD受电端控制器(PD Sink),传输的额定功率可达100W。它兼容PD3.0 V1.3和Type-CV1.4。它还可以支持各类采用D+/D-的充电协议。它可以用于具有传统桶连接器或USB micro-B电源连接器的电子设备,如物联网设备、无线充电器、四轴飞行器、智能扬声器、电动工具和其他设备。
HUSB238产品主要特点:
l  单独运行的PD Sink控制器,用于PD诱骗功能
l  USB-IF PD认证,TID 3666
l  3.0 至 25V 工作电压范围
l  VIN, GATE最高耐压30V, CC1 和 CC2 引脚25V高压保护
l  外部电阻网络设置动态申请电流电压值(VSET & ISET)
l  I2C 通信实现高级PDO申请
l  Cable应用可模拟eMarker功能,适用于电流大于3A应用
l  集成负载开关驱动,可驱动PMOS或者负载开关芯,可实现VBUS过压和欠压保护
l  过温异常保护功能,过温保护门限可配置
l  超低功耗
l  工作温度范围:-40°C -125°C
HUSB238的主要优点如下图所示。
图2. HUSB238优点
慧能泰制作了用于线缆转接的PD诱骗小板,带USB-C公头。该小板特点如下:
l 5A电流输出
l 双层PCB结构
l 小型化8mmx8mm尺寸
l 单面贴片
l 外围极简
图3. PD诱骗小板(带USB-C公头)
除此之外,慧能泰还可以提供了用于设备端的PD诱骗模块,带USB-C母座。开发各类设备的工程师可以直接把PD诱骗模块与原有的供电系统连接,快速完成产品的升级和替换。慧能泰后续会提供详尽的技术支持,协助开发工程师完成产品的升级。
图4. PD诱骗模块(带USB-C母座)
这两款样机都开放免费申请。用户填写好以下信息,通过公司邮箱发邮件到sales@hynetek.com邮箱,经审核通过即可免费申请一块PD诱骗模块(带USB-C母座)或两块PD诱骗小板(带USB-C公头)。限量供应,先申请先得。

公司名

申请人
联系电话
项目描述
申请模块还是小板
申请数量
联系方式:
电话:(86)755 86564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