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I的Vrefn这个管脚该怎么接?接地吗?

楼主(2020-10-09):
官方的原理图是GD32FxxZ 144管脚封装的,只有VREFP接3.3V,没有VREFN这个管脚

按道理应该接地吧,

文档资料连个管脚说明也没有。。。

有货可出GD32F450IIH6加微信15197915867

网友A:
可以参考官方的原理图设计,,,,,,

网友B:
如果没有使用一般接地

网友C:
模拟参考负的 建议接地。模拟参考正的 接VCC   就算你不用ADC,也有利于稳定性 。 厂家技术跟我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参考负的 建议接地。模拟参考正的 接VCC   就算你不用ADC,也有利于稳定性 。 厂家技术跟我说的。[em:4 ...

感谢:)